加工中心自动运行时出问题---求助

楼主(2008-03-10):
在机床自动运行时,按了进给保持暂停,然后又手动移动了机床,接着按了循环启动,机床不按原路线跑了,是怎么回事?
/ f7 v1 @+ a2 {) u+ P谢谢。

网友:
你用得什么数控系统?

网友:
我想可能是因为按下"进给保持"后,又手动移动机床,再次按下"循环启动"后,机床自动返回断点的缘故吧

网友:
同意3楼意见,在按进给保持时要注意当前所在的程序段,尤其是循环程序时更当注意!!!!

网友:
用断点返回就可以回到以前位置在运行就可以了   手动也可以  在程序暂停时你移动各个轴坐标都会出现移动的距离手动回去再运行  记住一定不要停主轴  这样的话只有搜索程序段来运行

网友:
你的操作很危险,容易撞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