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针标定---请教

楼主(2008-03-10):
今天重新标定探针,发现有三个方向误差大,然后再重新自动标定,还是有一个方向大于0.01MM,重复几次都是这样.不知什么问题,以前每个方向小于0.003MM.还有我在手动测量工件时,移动过程中未接触工件探针会出现采点情况.使用是TP200+PH10M,机器1.5*1.2*3M,还有大家标定探针时一般在标准球上采几个点.我今天校了一下,采8个点最大误差小于3微米,然后我再采14个,20个点发现误差最大是13微米,再重采8个点发现误差又大了,10微米左右.探针D6*40MM,是不是机器有问题?

网友:
难道你的机器没有自带的探针校准程序?应该有吧!我们机器有2种探针校准方式,一种是两维校准,一种是三维校准。前者是在球上测量5点,后者是测25点。建议你先按机器自带的程序做一下探针校准,然后在移动标准球,放置在测量空间的任意位置,测量这个球,测量25点,记不清楚了,大概是球顶一点,赤道面8点, 30度,60度各8点,共25点。看一看球的形状误差,如果超出了机器给定的最大允许探测误差,则可能就是测头自身的问题。当然要确保测球和探球干净、标准球安装稳定的前提下。你的问题我怀疑可能是测头有问题,最好找厂家的工程师。还有不知道你第一次测量的8点是否和探针校准时的采点分部一样,如果一样就可以解释了。

网友:
二楼的说的不对! 你能采用两种模式,是因为你的探头是扫描探头,而楼主的并不是的!
对于楼主的问题,我想问你所说的误差是标准偏差吗? 如是那样的话,有两个方面你要检查一些,第一探针表面有无磨损或脏物? 第二探针拧紧否?如都好的, 建议你换一根探针试试,可能原探针不好了! 同时也能检查机器好于否!一般来讲,就你的探头配置,校准时采六点九可以,就是六个方向去探针,但其中有一个方向不能采点的!所以在它的相反方向打两点来取得! 结果就是主要看标准偏差的大小,其大小又与机器的精度和探针的长度粗细有关系!
至于你的移动过程中未接触工件探针会出现采点情况,可以调节TP200的测力。就是在TP200一端有一内孔! 大概用M1.5的旧可以调节!顺时针应该是加大测力的!你可以试试。
有问题可以与我交流!

网友:
首先  标准球是不是干净,有没有破损,有没有固定好
再次    探针有没有拧紧,探针有没有磨损(更换一根)
第三  . 再不行如有可能换个tp200尝试下

楼主:
该清洁的都清洁了,维护工程师说机器精度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2013-10-10):
我用的是加工中心上面用的雷尼绍探针,我估计你这是三次元上面用的探针。可以将这个探针换到别的机器上,将别的探针换到这个机器上,以此来初步确定是探针的原因,还是机器精度的原因。

网友(2018-08-14):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