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缸体一般为铸铁材料,是可以补焊的,我觉得以下工艺挺好,可以参照:

楼主:
焊前准备
 \
r1.清除缸体表面污物,涂色浸透探伤,确定裂纹的位置和形状。
2.在裂纹的端部钻适当大的止裂孔。
0 i; S ~9 `0 _$ s.用机械方法修60度的V型槽。
焊接材料
选用那种焊条要根据焊缝与工件情况而定。长度300毫米,深度达40毫米的严重裂纹,可选用铸408及奥507焊条,直径为2.5毫米~3.0毫米,需200℃~250℃烘干3小时并保存在烘干箱备用。对于强调致密性而不要求表面加工的焊缝,应尽量不采用镍量高的焊条。
焊接电源及电流

选用AX—500型直流弧焊机,焊接电流为90—110A,奥507焊条直流反接,铸408焊条直流正接。
焊接工艺
1.焊接预热,采用氧—乙炔火焰预热,温度为60℃~100
2.采用“短弧、分散、间断、交替、多层”的施料原则,与母材接触的第一层采用奥507进行打底,每段焊接长度不超过20毫米~30毫米,每焊完一段应立即用小锤锤击焊道。
3.严格控制层间温度,不得超过100℃。
 U) J4.施焊完毕,应用保温材料进行培埋,待冷却后,对上端面进行机械加工后焊接检验
经修复后的缸体,应做水压试验,压力5公斤/毫米,3分钟未发现渗漏即可投入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