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经常发热烧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3-10):
轴承经常发热烧坏是什么原因?
请教各位高人!

网友:
说说你轴承的使用环境

这样没条件大家不好分析

网友A:
几种可能
1,润滑不好,或者润滑油太脏等等,具体包括散热不好啊,润滑油选择的不对阿
2,转速太高了。
3,安装的有问题,较着劲呢
4,轴承是假的

网友:
什么叫做假轴承?
品牌还是别的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种可能
1,润滑不好,或者润滑油太脏等等,具体包括散热不好啊,润滑油选择的不对阿
2,转速太高了。
3,安装的有问题,较着劲呢
4,轴承是假的

再就是使用环境,负荷的变化!

网友:
安装不正确轴承间隙不好,润滑不好,油品不对,

网友:
希望不是设计时选型不对,如果是就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种可能
1,润滑不好,或者润滑油太脏等等,具体包括散热不好啊,润滑油选择的不对阿
2,转速太高了。
3,安装的有问题,较着劲呢
4,轴承是假的

呵呵,轴承是假的不会有人买,轴承质量差可能会遇上,再一个使用环境,负荷的变化!,没有别的更正了.

网友:
装配后轴承的游隙偏小、加脂量过大、轴存在弯曲变形等都会造成轴承温升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发热的几种因素:
1.轴承的选型不当(游隙的选用尤为重要);
2.润滑油的选用要得当;
3.切实按照轴承安装规范安装.

网友:
楼主的轴承在什么机械上使用?用的什么轴承?使用温度?等等。
最好说清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你说的轴承的基本情况不是很清楚,总的来讲,轴承发热烧损的原因很多,简单总结如下:
1、轴承加工质量问题(粗糙度超标等)
2、密封不好,进入杂质;
3、润滑不良;
4、轴承过载或超速;
5、配合过紧,游隙过小;
6、装配或设计缺陷,造成轴承偏载或异常轴向力等异常负荷;

网友:
轴承发热的原因非常多,也非常复杂,简单总结如下:
1、轴承零件的加工质量差造成(特别是表面粗糙度,滚子圆柱度等)
2、密封不好,造成润滑油脂的污染;
3、润滑不良(比如:缺油、牌号选择错误等);
4、轴承过载;
5、游隙偏小,或配合过紧造成工作游隙过紧;
6、轴系设计或安装不当,造成轴承偏栽或异常负荷;

网友C:
我前几天才烧坏了一只NUKR型的轴承。现在想请教一下,NUKR型号的与KR型的区别在哪?

NUKR型是滚柱的(双排滚柱)。 KR型是滚针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_^

网友:
想知道是那个国家的轴承

网友:
回复 网友D:

应该就是不同型的编号,不同点你已经注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前几天才烧坏了一只NUKR型的轴承。现在想请教一下,NUKR型号的与KR型的区别在哪?

NUKR型是滚柱的(双排滚柱)。 KR型是滚针

我用的是中央润滑系统,可当时拆下来时发现是很干的。没油。可以断定是润滑不良。不过后来有人提出这两种轴承。

所以想请教一下,是不是NUKR型的更适合重载,来证明使用的选型是没问题的

楼主:
多谢各位高人的解答!
用的是NTN的深沟球轴承,型号是6211的,用在压辊上,温度在100度以下,较强的腐蚀性,没有电机带动,使用时靠汽缸带动压紧带钢,由摩擦力带动转动!
现在我想问下轴承烧坏跟轴承座的关系大吗?

楼主:
因为轴承小,所以一般都没加润滑脂的!
不知换成22211的双排滚珠轴承会不会好点?我分析可能是由于别劲大串位造成的!
还请各位高人赐教!!

网友:
(1)原因:轴承精度低
方法:选用规定精度等级的轴承。
(2)原因:主轴弯曲或箱体孔不同心
方法:修复主轴或箱体。
(3)原因:皮带过紧
方法:调整皮带使松紧适当。
(4)原因:润滑不良
方法:选用规定牌号的润滑材料并适当清洁。
(5)原因:装配质量低
方法:提高装配质量。
(6)原因:轴承内外壳跑圈
方法:更换轴承及相关磨损部件 。
(7)轴向力太大
方法:清洗、调正密封口环间隙要求 0.2~0.3mm 之间,更正叶轮平衡孔直径及校验静平衡值 。
(8)轴承损坏
方法:更换轴承。

网友:
设计
是否跑内圈或者外圈
游隙的调整
润滑
冷却-是否需要外工质,油温
轴向力
……

网友(2008-04-11):
轴承的间隙很重要,根据工况来确定配合公差

网友:
1.轴承选型不对
2.润滑油过多或过少
3.高速应该是滴油或飞溅润滑,低速用润滑脂润滑
4.润滑油选择不对
5.轴弯曲变形
6.轴承游隙过小

网友:
润滑不好,或者润滑油太脏等等,具体包括散热不好啊,润滑油选择的不对阿
转速太高了。

网友:
离心风机轴承烧坏的原因

我们使用的离心风机转速1450转/分钟电压560KW,轴承是进口的调心轴承,机座是减振机座,在使用中轴承座振动相对较大水平振动有效值在20mm/s温度都在65度左右有是轴温到100度   在用了一年多都没有异常,最轴承烧怀了,当时出现轴承温度上升较快,一分钟上升了3度,到现场时轴承座已经在冒烟,温度在150度左右 ,拆开后轴承滚珠一半损坏,一半却完好,我判断是因为长时间的振动过大和温度高引起的,不知大家还有其它见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轴承小,所以一般都没加润滑脂的!
不知换成22211的双排滚珠轴承会不会好点?我分析可能是由于别劲大串位造成的!
还请各位高人赐教!!

如果别劲大串位造成的,那么换成22211是可行的,因为该轴承可以自动调心。
轴承一般都是需要加注润滑脂或者润滑油,6211轴承肯定要加注润滑脂的。
楼主还是用原来的轴承加润滑脂试试。

网友(2008-05-11):
1,目前市场轴承鱼龙混杂,很难区分真假轴承,所以固定供应商是最好方法;
2,装配得当是最主要的,碰伤异物均会导致轴承使用发热

网友(2009-03-25):
轴承烧掉主要是温度过高使油脂碳化、轴承滚道表面高温变色,使轴承失去润滑条件,影响温度过高原因多种,主要因素见附件

网友:
脏东西有可能随轴一起卷入轴承,发热烧坏!改变轴附近的工作环境!

网友:
轴承发热原因因素,主要原因及解决方法见附件

网友:
如有可能,可以将轴承损坏的照片贴出来,并告诉轴承的应用信息,这样就可以做一个失效原因分析了。

网友:
我可以回答psf 的问题, 根据你的描述,很可能是轴系膨胀造成的,建议检查一下轴系浮动端轴承和轴承座的配合,也可以在更换轴承后运行温度稳定时,将轴承座的紧固螺栓松掉,然后再上紧。

网友:
轴承发热的原因很多:
1.润滑 如油脂,则注意填充量与油品,工作温度等
如稀油,则粘度很重要,务必有油膜呀;
2.杂质 一旦有杂质进入轴承,温升得厉害;
3.游隙 选合适的游隙,安装时保证其游隙并测量好
4.工况 如不合适的轴向推力,振动,轴系偏心,对心不良均会有影响
5.冷却 环境的通风,冷却水-油冷器,强制冷却风扇等
太多的因素,需要依照实际情况来具体分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