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弧折弯,焊接可行吗?

楼主(2008-03-10):
如图钣金件,经焊接而成。主要是下部R6047圆弧的成形有困难吗?精度要求不是高,主要是外观需要而己。焊接会不会有问题?板厚1.2mm

网友A:
这个工件底板不用折弯,只要用激光切割机或数控冲床加工出两侧立边(长边),1。2MM的板很软,直接付到立边焊接即可。

网友(2008-06-29):
同意“我在飞”的工艺措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工件底板不用折弯,只要用激光切割机或数控冲床加工出两侧立边(长边),1。2MM的板很软,直接付到立边焊接即可。

还是板主厉害!

好好的焊!

网友:
同意2楼的书法。。
焊接的时候直接用手搬2下就可以了。。。

网友:
我觉得采用焊接加工不合理,用模具一次成型;不知数量如何?如果不多还是焊接

网友(2009-04-16):
斑竹牛人啊 ,厉害厉害啊 。~!~!~!~!

网友:
一件产品的工艺,是根据产品成材质,外观要求,使用性能,以及产品数量来确定最终的生产工艺的.多看看,多研究!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2013-02-22):
这个还是版主说的正确,切割好侧边,然后焊接的时候随时整形就出来了

网友(2013-06-10):
钣金要多学学啊

网友(2018-03-09):
批量大的话还是做个简易工装来矫形吧,方便焊接定位

网友(2019-03-08):
这种折弯真的有时候感觉很憋屈,看是直线其实又不是直线,数冲加工还不好搭边焊接

网友:
下料后直接拼,弧形靠焊接拉过去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