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高速钢刀具的小型磨刀机----讨论

楼主(2008-03-10):
请用过类似磨刀机的朋友推荐几款专门修磨高速钢刀具的磨刀机,价格无所谓。朋友的工厂里已经有一台200多万的磨刀机,但是他说是专门用于硬质合金刀具修磨的。

网友:
你的刀具的要求精度有多高呀?
简单的就用普通工具磨就可以了。
刀具复杂的,你朋友的设备也能加工呀!换块砂轮行吗?软件要跟上。

楼主:
主要是加工中心用的高速钢钻头,铣刀等刀具。他们那台大的磨刀机比较复杂,也比较贵,他们不可能换砂轮来磨高速钢刀具的。
工具磨一般多少钱?可以满足要求吗?有没有性能好点的?

网友:
有专门磨钻头的机子,5000左右,磨铣刀的话是还是用一次性的比较方便吧

网友:
台州北平精密,20000左右,钻头铣刀车刀都可搞定

楼主:
谢谢!已帮朋友推荐了北平精密及另外一家台湾企业。

网友:
我厂有一台100000元的钻头磨,不好用,简直就是磨人。车间的人经常来问解决方法。

楼主:
台州北平精密和台湾的那个北平精密有什么联系吗?似乎是两个毫不相干的企业,但名字又很相似。

网友:
我也搞不懂.好像是一家吧,商标都是一样的

网友A:
对于加工中心来说,还是用好一点的磨床吧!
另,加工中心一定要高速钢的钻头吗?

网友:
常州产的机子,你在网上搜搜看可不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加工中心来说,还是用好一点的磨床吧!
另,加工中心一定要高速钢的钻头吗?

不是一定要用高速钢的钻头。他们工厂主要是硬质合金刀具,高速钢的刀具只占5%。已经有一台200多万的磨刀机,专门磨硬质合金刀具。想再买台小点的磨刀机磨高速钢刀具。

网友:
“再买台小点的磨刀机磨高速钢刀具”还是“再买台小点的磨刀机磨钻头”?
前者什么工具磨都可以,M6025A就好了,连几个重要附件共要8-9万。
后者,用M6025A也行了,麻烦点。

楼主:
不光是钻头,应该还要磨立铣刀的。

网友:
硬质合金和高速钢只是砂轮不同阿,换个砂轮不就可以了阿

楼主:
晕!前面已经说过这个问题了啊。回复之前请看看别人的回帖。

网友(2010-09-15):
现在李鬼太多,别选错了刀具磨床

网友:
200多万 的数控磨还要配台万能工具磨才好,因为修砂轮还要用到它.但我建议厂方只是用它来修砂轮就行了,不然200多万 的数控磨还真是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