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SCH真空泵,真空油里面发现了很多水---请教

楼主(2008-03-10):
小弟近几天遇到一种情况:

    我们公司使用的两台普旭的 真空泵 最近不知是怎么了!真空油里面发现了很多水!油都成了浑浊的.我们用的是VM100的真空泵浦油!一般情况是一个月更换一次的!后来检查了腔体很脏,清洗了,换了油,油过滤器和油雾过滤器都换了,没用到两个星期又成那样了! 那两台真空泵用了快3年了!
  不知道是因为老化了还是里面有什么零件需要更换呢!
  有了解的师傅请指教一二吧! 不胜感激!!!!

网友A:
你的真空泵是用在哪个行业的?
油本身不会有水的,是水被抽进真空泵里面了.

楼主:
的确是水被抽进去了!
我们的真空泵是给压机抽真空的~

网友:
不清楚你的真空度有多高。
不过可以考虑在真空泵管道进口的最低处焊一往下伸的歧管,然后用真空胶管与密封的玻璃相接,这样可观察积水的情况及时排水。

网友:
这就麻烦点了,主要是生产材料,也就是牛皮纸带了较多水气.
不单是水, 就是胶水也应该被抽进泵里面了.
给个小建议,一定要密切注意真空油,如果泵停下来较长时间,很可能胶水会将旋片与转子粘在一起,叶片甩不出来,
另外,VM100应该是乳化了, 此时可以尝试普旭的 VE101,此油是专门针对线路板行业的,但价格也昂贵.
老鹰的建议不太可行,我估计此泵的抽气量在200立方米/小时以上, 加装歧管是没效果的.

网友:
我们有碰到过这个问题.具体咋解决不知,只是叫电工把里面的水放掉就行.

网友:
不能加装干燥/过滤器来解决的么?类似于压缩空气管路上用的东西?

网友:
可以通过加装过滤器来解决,但安装场地应该不够,
另外,费用也不低.我没估错的话,此压机的价格>300万.

网友:
应该是真空的入口(吸嘴或者其他)有水气随真空进入泵,我们公司也有用到BUSCH的真空泵,上游有2道纸质过滤器,也具有一定的吸水作用,不过工作环境湿度应该比你们要小的多!可以考虑咨询一下BUSCH的上海公司,看如何解决!

网友:
可能是吸力不平衡所导致的。
以前我们的饮料灌装机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本来真空只用于消泡,但如果吸力(负压)过大,则很有可能将饮品也吸过去了。
适当调整一下就会好的。

网友(2008-04-11):
怀疑是水进入了泵体之后凝结了,再窜入轴承内,漏入了油系统。
可以加温防止水凝结吗?

网友:
PCB行业本身水气就很大,建议加装大气镇阀。另外建议层压机工作前先开真空泵(关闭进气管道)预热20分钟,同样在层压机停机后继续开真空泵排除泵里的水气,这样是很有效的方法。若还不行,请来电话咨询023-67083190 罗先生。

网友(2008-05-15):
可以在真空泵和chamber之间加上冷凝器用来冷却水,或者改为在真空干燥行业应用很广的SV系列。
我的邮箱linteriuxin@gmail.com

网友(2011-09-26):
引用 网友A:
你的真空泵是用在哪个行业的?
油本身不会有水的,是水被抽进真空泵里面了.

广州摩腾公司专业销售德国BUSCH普旭/博世、德国LEYBOLD莱宝、德国RIETSCHLE里其乐/伟力,德国BECKER贝克,韩国Doovac斗一,日本ORION好利旺、英国EDWARDS爱德华等进口真空泵以及真空泵配件/维修/保养/检测/技术/参数/调试/按装系统/真空系统/上门维修服务。真空泵空气过滤器,真空泵空气过滤芯,真空泵油雾过滤器,真空泵机油过滤器,真空泵油气分离器,真空泵油气分离芯,真空泵排气过滤器,叶片,刮片,碳精片,碳片,滑片,旋片,风隔,油隔,叶片等真空泵易损件配件耗材.公司技术力量雄厚,可提供完善售后服务,欢迎广大用户垂询。15814595825周小姐020-62358016,QQ:527927778.邮箱:527927778@qq.com,传真:020-61018712

网友(2012-02-02):
帅哥 加个过滤器 看看    我们用的是无油真空泵

网友(2012-06-26):
减小真空度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