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粉末包装,如何实现在线的重量检测?

楼主(2008-03-10):
现在有一批食品粉末,大约在200目上下,需要包装成10g一袋
原包装机为传统的热封机,问有没有可能在此基础上改装?
另外,如果采用生产流水线作业,如何实现在线的重量检测?
谢谢大家指点.....

楼主:
呵呵,谢谢老鹰,
不过我的帖子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200目的粉末是否可以用传统的自动热封机包装机包装?

网友:
估计老马很擅长这方面,在这里守株待兔。

网友:
可以做到,实现起来有点复杂。

网友:
你可以去了解一下成都经纬公司的小包机,我公司用它的设备,感觉使用起来效果还不错,挺稳定的!

楼主:
我是这样想的:
1、测量:滚辊下放压电晶体
2、包装机:气流充入?如果以自由落体的方法,我不知道200目的粉末会不会比较容易塞管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想的:
1、测量:滚辊下放压电晶体
2、包装机:气流充入?如果以自由落体的方法,我不知道200目的粉末会不会比较容易塞管道?

我觉得下料应该加震动机构。

网友:
楼主您好!
我仔细想了一下您的问题,您是有现成的热封机么,机构形式如何呢?横向封切还是垂直封切呢?我觉得象您所说的200目粉末包装,下料和封切机构采用直立式较为稳妥。

网友:
200目太细了,我们在制药过程中最细也就100目,
200目数 =74um = 0.074毫米
太小了,分装设备一般都需要一定粒度.
你的产品能不能制成颗粒
再分装

网友:
楼上说的对,一般常用80~100目,针剂过滤才用200目,很容易堵的。

楼主:
嗯,的确,当时我也向他们提出200目是不是太细了,我也考虑到这个细度的话,很容易堵,看来还要再确定一下
因为我也知道口服用的珍珠粉最高也只到100目,化妆品用的珍珠粉是80目的
另外,是否可以推荐一下,在线重量检测有没有成熟的机械或者是现成的、用在生产流水线上的设备?

老马,他们现在用的是直立式,横向切封的

网友:
有的。
称重范围:5g~100kg;
检测速度:250n/min

网友:
有专用的以步进电机控制的螺杆入料的粉料专用包装机.如果以前有小筒袋包装机(无论是夹板式还是滚筒式的)都可以加装一套粉末专用的计量和入料装置.以步进电机的角度控制重量,在一定范围任意可调.

网友:
如图

如图上的加料装置.

楼主:
老马,这台设备是哪家公司的?

另,问过对方单位了,他们要的是200目,说是出口日本的,最高可以达到800目,我无语了.....

网友:
粉类计量,常用两种方法, 量杯式的和螺杆式的。
当然也有称重式的,但是成本非常高,我们做过大规格的,200g-10kg的。
比如奶粉阿,药粉阿什么的。
其实我们参考的不是目数,而是安息角。相同目数的东西,安息角差别很大。确定安息角,然后才能确定落料方式和计量方式。
楼主说的在线检测,如果是封口后检测,其实比较容易,皮带机+ 电子秤就ok了。但是前提是灌装量一定要控制好,否则出来的包装多的多,少的少,检出来都是废品。
国内做小袋包装的就那几家。低档的夹板机,高档的滚筒机,都是指的封口方式。计量方式可以根据产品和客户需要选装,但价格差异很大。

楼主:
我们用的是10g~50g的,要求是正负1g,

天水蓝指的安息角是不是就是堆积角??

网友:
确切的说是 安息角。我入这个行业时候知道的第一个名词关于粉体的。还有就是堆积密度。知道安息角才能确定计量方式,当然还有密度是否均匀等。

不过我已经出了这个行业好几年了。但是我很喜欢这个行业,有挑战性,每次都不一样。

楼主:
嗯,大致有点眉目了,谢谢大家啊

网友:
粉类计量,称重式的我有做,价格也很合适

网友(2013-10-23):
200目粉剂可以用普通螺旋式下料,在线称重的话可以用皮带选别称 这个在包装行业已经是很成熟的设备了!

网友(2014-06-08):
这个粉用螺杆下料一定不行,精度无法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