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孔径测量---请教

楼主(2008-03-10):
本人从事测量工作不久,想问一下用三坐标测量孔径与用三爪测量孔径,哪一个比较准,公司现在使用的ZEISS三坐标,是不是两者的测量原理计算方法不一样吗?希望各位大虾指点一下

网友:
看了你的几个帖子,三坐标方面应该很不错了,你不会是逗大家玩吧?
你用的三坐标测量孔径肯定比用三爪测量孔径比较准,精度低的三坐标就不一定了
两者的测量原理计算方法不一样,前者绝对测量,后者比较测量

网友:
我的观点是:
1.CMM不是万能的;
2.CMM在测量圆的时候所采取的或许只是几个点,这对评判圆的直径或则圆度都有一定的不准确度;
3.手动测量与自动测量也有一定的差距
4.量具的精度并不高,500mm游标卡尺示值误差允许为±0.04mm,加上测量的方法还有误差。
内孔、外圆的直径,我跟别的量具检测结果也有一定差距,所以一般不能只看三坐标的结果,而改用精度更高的气动量仪来检测。另外我补充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测量的工件的测量面光洁度对测量结果也有很大的影响,毕竟我们一般用CMM测量特征时的测量点有时可能不是很多,如果光洁度很差,那么我们所采的点里就可能存在坏点影响测量结果的准确性!
这只是我的个人的一点看法,不一定对。三坐标测量机也不是万能的,我个人认为三坐标测量空间位置是很准确的。但是要是单独测外径、内径什么的,就要用其他仪器了,比如说侧长机、千分尺,气动量仪等等。
如果在同样的温度环境测量下,我认为三爪自定心更有优势。

网友:
楼上是标准答案!

网友:
都使用合理的操作方法,楼主的三坐标应该比三爪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