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类零件表面镀硬铬---请教

楼主(2008-03-11):
请教下:轴类零件表面镀硬铬,一般的镀铬厚度是多少?镀铬是否均匀?镀铬后还需增加磨工艺吗?

网友:
目前国内传统工艺是表面镀硬铬(镀层厚度0.02~0.05mm)并抛光,其表面粗糙度Ra为1.6~0.4μm

网友:
镀铬后的精度和粗糙度是否符合你的要求,决定是否加工。

网友:
一般都是磨好之前,毕竟镀硬铬的成本比较高,要注意轴2端的毛刺,不然很难解决的。

网友:
根据粗糙度选择镀后是否加工,一般镀20~30微米;
btw:如果轴是在400°C以上热处理过的,不如改镀化学镍吧,硬度也能到1000HV,比较环保,镀铬污染太大了,而且由于不存在电势差的问题,所以镀层均匀,电镀的镀层是有厚薄的

网友(2008-04-15):
化学镀

我是烟台的,化学镀可以联系我,探讨工艺请联系13854565298

网友(2008-05-17):
镀铬之前有什么需要处理的吗

网友:
乐山卓远无损冷焊技术

工件镀铬修复0.2左右应该是安全尺寸,太厚结合力不是太好.如果不能解决时联系我们!

网友(2008-07-15):
轴类零件表面处理 一般发蓝(发黑)就可以了吧?

网友:
镀铬前一定得磨,镀多厚得看你工艺了。可以磨的,比如耐腐蚀而又要求的轴就镀得厚,单边0.15吧,镀后都莫了的

网友(2010-11-26):
镀之前表面光洁度高,可以减少镀的时候出现“毛刺”的现象,
我们这边新制件一般厚度控制在0。04~0。08,既能保证一定的耐蚀性,又能满足耐磨性。
旧制件(即已使用过表面出现腐蚀‘压坑等缺陷的是通过磨镀磨的工艺来排除缺陷,此种情况下铬层厚度就依据缺陷的深度来定,并给一定的磨工余量。但一般控制最终的使用铬层厚度不超过0.2

网友(2011-01-02):
镀铬之前要抛光,镀后还需要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