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中如何画环形文字?

楼主(2008-03-11):
请教大侠,AUTOCAD中,有一组文字,采用什么命令才能让它环形分布?

网友:
你阵列一组环形的 然后再改成你想要的文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
再请问一下,如果是按椭圆分布,该怎么做呢?

网友:
用雕刻软件编排文字,编排后转成"dxf "或"dwg"文档,再调入AUTOCAD中。

楼主:
回复 网友B:

知道了,
多谢4楼!

网友:
雕刻软件?是什么软件? 我现在也得画??汗呢?

网友(2019-05-27):
能否在CAD中直接快捷的做呢

网友(2019-08-02):
雕刻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