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材料热处理或调质后可达到HRC56-60?

楼主(2008-03-11):
请问各位大侠:

       哪种材料热处理或调质后可达到HRC56-60,要经济实惠的,呵呵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大侠:

       哪种材料热处理或调质后可达到HRC56-60,要经济实惠的,呵呵

谢谢!

在社区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66976&extra=page%3D1
全部都有

网友:
我来说说吧

应该用DC53的料好吧  热 处理到60度应该很硬的了可以做冲模钢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选用了GCr15,呵呵,硬度要求HRC60-65,呵呵,一年内是不用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Cr12就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