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缝收弧气孔?

楼主(2008-03-11):
在用富氩气保焊焊管子接头时,在焊缝收弧处爱出现气孔,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也比较普遍!
出现此类问题的主要原因还是气体保护不好,可通过加大气体流量,延缓电流衰减时间,加长气体滞后时间等来防止。
请诸位高手积极发表个人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也比较普遍!
出现此类问题的主要原因还是气体保护不好,可通过加大气体流量,延缓电流衰减时间,加长气体滞后时间等来防止。
请诸位高手积极发表个人意见!

这倒是一个好方法!但是我个人觉得是不完全杜绝的,这些操作不过是承上启下的意思,气孔有时还会出现的.

网友(2009-06-25):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也比较普遍!
出现此类问题的主要原因还是气体保护不好,可通过加大气体流量,延缓电流衰减时间,加长气体滞后时间等来防止。
请诸位高手积极发表个人意见!
引用 网友A:

基本同意楼上,另外还有,夏天风扇风力也有影响,风扇不能直接对着焊缝部位吹风。
另外还有气体质量,比如水分等。

网友(2009-11-18):
请大家使用二次电流试一下,我相信气孔会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