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钣金件是先冲孔后落料还是先落料后冲孔?

楼主(2008-03-11):
一般钣金件是先冲孔后落料还是先落料后冲孔啊?请教,谢谢。

网友:
这要从工件加工的工序来决定,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先冲孔后落料或先落料后冲孔或者落料冲孔一起
这要看工艺安排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先下料后冲孔,特殊情况是先冲后下.

网友:
如果第2道序以孔为定位方便,那就先冲孔,反之,就先落料.
或是,如,孔过于大,比如,一块铁板,外圆50,内孔40,个人感觉先冲孔好.
一般数控冲床应先冲孔,然后以孔为定位,再落料.
不知各位高见.

网友:
可以看一下,冲孔可以和落料一起完成(复合模)

网友:
若是小件,设计一个复合模,一次就可以完成。即可保证质量,效率又高。激光下料、线切割都能做到一次完成。

网友(2008-09-02):
普通冲床--先落料后冲孔
数控冲床--先冲孔后落料

网友A(2011-12-17):
如果是板厚5MM以上的,重量大概在0.25KG的,可不可以同时落料加冲孔?如上图。谢谢!

网友:
要看产品!小件的最好是做复合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板厚5MM以上的,重量大概在0.25KG的,可不可以同时落料加冲孔?如上图。谢谢!

    5MM厚的 你最好是激光割出来吧。用冲床虽然说可以冲,但是很损模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MM厚的 你最好是激光割出来吧。用冲床虽然说可以冲,但是很损模具。

多谢!一般4MM以下热板的用冲床还是不太损模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一般4MM以下热板的用冲床还是不太损模具的吧?

    恩,可以试试,不过请注意大吨位的冲床噪声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