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规检测,6G和6H的区别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3-11):
在使用螺纹规检测,其中有6G和6H的区别,不是很理解这个说明精度的"G"和"H"代表什么,两者有什么差异?
请教有经验的大侠!

网友:
6G,6H是产品螺纹的中径公差带号,H的基本偏差为0,G的基本偏差为正。也就是说G比H的产品大一些。可看GB197-81 《普通螺纹 公差与配合》

网友:
GB/T197-2003

发一页资料供您参考!

楼主:
感谢楼上的两位!
学习并收藏了!因为接触刚接触关于螺纹的标准,有相关提示请告知!

网友:
G和H指的是螺纹公差带的位置,6是公差带大小的代号。制造螺纹规时,6G和6H的螺纹对应的螺纹规的设计尺寸是不同的。

楼主想了解6G和6H的螺纹,可以参照2楼和3楼的标准。楼主想了解6G和6H的螺纹对应的螺纹规,可以参照螺纹规的标准(社区有)。

网友(2008-04-21):
G和H指的是螺纹公差带的位置,6是公差带大小的代号。制造螺纹规时,6G和6H的螺纹对应的螺纹规的设计尺寸是不同的。

网友:
6g是螺纹塞规的标准公差;6H是螺纹环规的标准公差

网友(2010-12-15):
6g是外螺纹,6H是内螺纹

网友:
G和H指的是螺纹公差带的位置,公差代号而已,查查手册就知道了

网友(2011-02-21):
对 就是 公差代号 你看看 公差带 就知道了额

网友:
哦,原来是这样的,学习了

网友:
哎,这个问题没必要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