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几何参数不仅仅由本身参数确定?

楼主(2008-03-11):
我设计齿轮副,小齿轮参数定了,在定大齿轮参数时发现随中心距和大齿轮齿数的变化(变位系数),小齿轮的齿形跟着变化,感到纳闷:难道齿轮几何参数不仅仅由本身参数确定?还请高手释疑!谢谢

网友:
楼主是依赖什么软件来设计齿轮的吗?
! }  Y. p: `7 E) y相互配对的齿轮设计能达到较佳的啮合状。不是配对设计的齿轮,只要压力角和模数相同,一般也是可以啮合的。如果发现大齿轮的数据发生变化后,小齿轮的相关数据也发生变化的话,那是很正常的,因为那是配对设计的结果。比如要保证顶隙,当大齿轮的齿根圆直径发生变化时,小齿轮的齿顶圆直径就要相应的改变。

网友:
齿轮副应该成对设计,现代齿轮传动很少用不变位的齿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