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零件用CAD2006怎么做?

楼主(2008-03-11):
请明白人说一下大概思路。本人对CAD了解的不多,望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明白人说一下大概思路。本人对CAD了解的不多,望指点。

楼主说的做是什么意思 CAD里怎么画还是怎么加工
图纸打开 尺寸公差有乱码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主要是想请教怎么画

网友:
仔细观察该图,发现其非常不符合CAD的制图规范,比如它的图层设置得莫名其妙,
最左面那张图的一些直线被打断成一小段一小段,填充线也是分解的。
而最左面那张轴测图,其曲线全部由细小的直线拼接而成,
因此我判断该图应该是由第三方软件导入CA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