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心式寻边器,误差达到了0.05MM,一身冷汗

楼主(2008-03-11):
以前听工厂师傅们说,用偏心式寻边器找中其精度可达到0.005MM,以前呢不是很在意,因为我用的是光电寻边器!

可现在到这厂里用的却是偏心式的寻边器,昨天我找中的误差达到了0.05MM,一身的冷汗啊~~~~~~~~~~。

不知道用偏心式寻边器怎样才能提高它的找中精度!!!(可不可以在工件侧面放一张薄纸,以确定它是否碰到工件侧面?)

网友:
是你操作有误,偏心寻边器是要在主轴旋转的过程中寻找临界点的

楼主:
那如何才能找到精确或最佳临界点呢?依我看多摇两个丝和少摇两个丝用肉眼并看不出有何差别!!!
(昨晚对Y轴的时候我本想钻到床子里面去,以从多方向看其是否碰到可侧面,可上面的人不允许这样,说违规

网友:
是你不熟悉怎么操作吧!其实他的偏差不大

楼主:
我没用过偏心式寻边器,其使用方法都是从书上看来的。感觉不好控制其下半部的虚象问题。还请指教~~~~~~~~~~~~~~~

网友:
其实偏心寻边器是比较准的,只是你操作上的问题,我们用一般都能达到0.01

楼主:
偏心寻边器使用心得!

经过多天的实际操做和上网寻找资料可分析偏心寻边器使用要领如下:
1。首先使测头与工件的侧面相接触,慢慢地碰触移动。建议手脉倍率*100
2。当移动到一定距离测头不再振动,宛如静止的状态接触。建议手脉倍率*10
3。这时以更细微的进给来碰触移动的话。测头寻边器下部将开始朝一定的方向滑动. 这个滑动起点就是所要寻求的基准位置。此时建议手脉倍率*1

希望可给初学者一点帮助,如有要补充的还望大侠们不吝赐教

网友(2011-12-08):
今天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误差有0.04啊。但是没找到解决的方法。。。和粗糙度有关系吗?半精加工过的孔。。。。

网友:
有经验的大侠指教一下啊

网友:
对了,大侠们用这种寻边器转速给多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何才能找到精确或最佳临界点呢?依我看多摇两个丝和少摇两个丝用肉眼并看不出有何差别!!!
(昨晚 ...

多摇少摇看不出的话,那说明你的寻边器有问题,像这种寻边器都是高精度的,但是都有一个共性很容易受损,而导致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