缸受到外力作用;则无法控制换向阀---求助

楼主(2008-03-11):
我有一组叠加阀: 双单向节流阀+减压阀+液压锁+Y型换向阀    控制一个80缸;当缸不受外力;控制换向阀非常可靠;而一旦当缸受到外力作用;则无法控制换向阀;不知为何?

网友:
请把原理图发来,还有叠加阀的安装顺序,供大家解决
accpy@163.com

网友:
有可能是换向的力不够,应该用电液换向阀.如果你用的是电液换向阀,那么就是其他原因了.

网友:
1、原理图
2、参数

网友:
请回答

液压锁的工作状态?换向阀怎么组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