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提高此冲头寿命?

楼主(2008-03-11):
我们公司现在有一个精冲孔模具,冲头是E字形的,冲头材料是瑞士88料.

每次冲40~50个的时候,接头就爆掉.
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没有?
我们想去镀钛,可是冲头形状奇特,不好磨表面,我们线切割表面又太毛.慢走丝又太贵,高100多,走一个要1000多
请各位给点建议?

网友:
请多多指教

要知道你的冲的材料的硬度 , 在选择你 冲头的材料不一定越硬的材料就一定越好 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来选择你的冲头材料 你所说的线切割 和慢走丝 都是维修的方法

楼主:
各位来帮忙啊

我个人觉的材料方面应该是没有问题,首先我们选用的材料还是不错的,至少不会在那么少的冲次下坏掉,是不是热处理上出了问题?但是和他一起的其他种类的都还可以,这两天在怀疑模具的间隙是否有问题?线切割是他的加工方法,之后我们没有做任何表面处理方法?是否需要?或怎么做?
以前我们是镀钛的,但是这种冲头加工出来后,表面不好,不好做镀钛.是否有提高表面光洁度的加工方法?

网友:
弄个图纸来看看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材料    冲的是什么材料

崩刀的原因很多 不只是加工的问题 还有你选择的凸模材料  冲床的精度  凸凹模的间隙  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网友:
怀疑模具的间隙是否有问题的时候可以用所下的料作参考.

网友:
可能表面线割的粗糙引起应力集中导致崩裂。用光曲磨加工能保证粗糙度。

网友:
用光学磨床加工.一是保证面粗度,二是跟部有加强.单只考虑成本不考虑寿命是不行的.

网友(2008-04-27):
要回火的

我在工作中也是有这个问题,因是异形冲头,端部热铆,很容易断,后来有人说线切割是产生应力的,一定要去应力.采取了去应力回火后,冲头较原来好多了.

网友:
用线切割的加工方法出来的零件表明一定要抛光。对冲头来说表面粗糙表现为卸料力变大,原因是材料对冲头的抱紧力在卸料时与冲头摩擦力大如果这时磨具卸料装置有偏折就会导致刃口崩损。

网友(2008-07-03):
分析材料

其实这些分析都是推测而以,不知道你的工件设计与材料加工的方法,最后做材料分析。这些我可以帮你做,我们专门做这些分析。我可免费帮你做了。你可联系我,电话0769-83137753转分机126
联系人:陈 雄

网友:
根据我做模具几十年的经验看,模具线切割是要退火,还用抛光等等,但具体操作就很麻烦了,理论上是用这样,如果你有条件最好是这样了。但现在模具企业都是中小企业,工序越短越好,成本越小越好,最有效的方法是更换材料,听我的,你把模具材料换成日本的高速钢SKH51,淬火淬到60HRC左右,至少可以冲到100件以上,如刃口磨成斜刃口,效果会更好的!

网友:
有错误还请帮忙更正

我觉得是不是冲头和脱料板之间间隙大了点,导致大量废屑粘在头上导致抱死

网友:
线切割后要放在200度机油中煮几个小时才好。

网友(2008-09-24):
用SKH-9的材料.加工好表面做TIN处理

网友:
线切割加工后一定要去应力,否则自己也会开裂,更不用说是受冲击了,光洁度也很重要。

网友(2008-12-04):
是不是模板与冲子不垂直啊?俺就被整过

网友(2009-03-25):
看这回复也学了不少啊!

网友:
那可以做个保护套啊
可能间隙有点问题

网友(2009-06-20):
各位老师说的太好了,长见识了。

网友:
1、表面粗糙度、间隙、选材都会影响模具寿命的,不能光考虑成本不考虑使用寿命。

网友:
过硬的冲头和太小的间隙是蹦冲头的主要原因,要根据材料选适合的硬度及冲头材料。

网友(2009-10-12):
我也是做精冲的,象你这个情况,是不是设计结构不对,也可以与凹模的间隙可以稍微放点~

网友(2010-03-16):
侃侃TD技术!!

网友:
楼主不说冲压材料和厚度,到此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