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f 淬火后硬度一般可以达到多少

楼主(2008-03-11):
新手提问,如果在淬火前先渗碳处理的话,是不是效果更佳?

网友:
08F含碳应该是万分之八左右,不会超过0.12。这样的含碳量不经过渗碳就淬火是没有明显效果的吧

网友:
是沸腾钢的一种,如无特殊要求还是用其它中碳钢代替好了,多了渗碳这一工序,做价高啊

网友:
含碳为0.05~0.11%,若不渗碳,直接进行淬火没有什么意义,若产品用于螺栓、螺母等,可以940度左右渗碳,870度淬火,表面硬度根据渗碳时间而定,一般大于450HV1.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
如果把表面渗成高碳钢,淬火硬度达到63HRC(大约800HV)应该也可以做到吧?

网友A:
A3 调质效果好吗?

有位老师傅说A3钢不能调质,他说的对吗?调质效果好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然可以达到63HRC,但太硬了,作螺丝会脆,不能使用,作其他产品可以试试

网友:
前段时间看见一篇文章里面说:中国的螺丝好,随便找个什么工具就可以把它拧下来;日本的螺丝硬度也不错,就是上面经常有小修小补的痕迹;德国造的螺丝不好,只有用德国造的扳手才能拧下来
不知道德国的螺丝硬度标准是多少

网友(2008-07-16):
引用 网友A:
有位老师傅说A3钢不能调质,他说的对吗?调质效果好吗?

A3钢可以调质,但是必须有条件的.
低碳钢没有必要调质,低碳钢要想进行淬火处理(普通淬火或表面淬火)都要先渗碳.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71325&highlight=A3%B8%D6
A3钢适合调质吗?效果如何?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70301&highlight=A3%B8%D6
A3钢是否可以进行高频淬火啊?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67092&highlight=A3%B8%D6
A3钢能够淬火吗?----请教

网友:
08F是低碳钢,低碳钢必须先表面渗碳,否则淬火也淬不上去,但是08F多了渗碳工艺价格比较高,不如考虑换材料,换成20#也可

网友(2019-09-06):
引用 网友A:
有位老师傅说A3钢不能调质,他说的对吗?调质效果好吗?

说的对,淬火主要以碳含量确定,A3就是现在说的Q235,像其他合金可以替换为碳含量,叫做碳当量,碳当量高可以提高淬火硬度和淬透性,热处理学问挺多,我也就知道个皮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