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弯曲管子的点的位置,用什么测量工具?

楼主(2008-03-11):
小学生请教各位大虾:
用什么测量工具来测量空间坐标点的位置比较好?
比如 空间弯曲管子的点的位置.

网友:
便携三坐标

便携三坐标

网友:
楼上的是激光检测吧,能详细讲讲吗?

是不是通过管端建坐标,然后用激光扫描的方式建立坐标

楼主如果有简图的话,简直更好了

网友:
说明

弯管位置测量有用激光扫描解决的,这个不是,
是采用光靶建立空间坐标,用光笔接触扫描工件,

网友:
光靶建立空间坐标,没问题
用光笔接触扫描工件,看图好想是用接触的方式,然后用画线的方式获取点吗?不明白,激光的话好像根据光线的反射直接扫描就好了

网友:
光靶

激光扫描不可能做到无线,是属于接触测量,加光学原理,和激光的原理不一样

网友:
用激光全站仪是否可以达到精度,激光全站仪使用的是非接触法测量,但不知精度是否符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