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冷处理会有那些常见问题?

楼主(2008-03-11):
深冷是热处理工艺的补充,在深冷过程中有那些常见问题,同行请多交流\多指教.

谢谢。

网友:
淬火后尽快深冷,深冷后尽快回火,保证产品全部冷透。这样的话一般没啥问题可以出的吧?
如果工件形状特别复杂,容易冻裂的话,深冷前热水煮一下去去应力再冻。不过这样消除奥氏体的效果就差了

网友:
请问:高速钢刀具的处理要如何进行?
特别是已经处理好了,可是不达标的?

网友:
咋个不达标法捏?

楼主:
深冷或超深冷过程中让技术人员最担心的问题——如何防止开裂

网友:
避免冷处理裂纹比较常见的说法是先把工件放在沸水里煮一下,去去应力再冻。不过这样会导致冷处理效果变差。这个我前面说过了。

深冷处理其实应该是属于淬火的延续,所以我个人猜想防止深冷开裂应该采取和防止淬火裂纹同样的思路。
由于深冷都是在马氏体转变开始线以下进行,并且不可避免的要进入韧脆转变温度以下的区域,所以深冷必须遵循一个‘慢’字原则。对于特别容易裂的零件应该分段降温,先冷到一个温度保温,待表心均温以后再进行下一阶段的降温。
不过这里又有一个矛盾。书上说冷处理应该在淬火以后尽量短的时间内进行,以避免奥氏体的陈化。不知道太过慢速的冷却会不会导致冷冻效果的变坏。
如果单纯从减少奥氏体含量这个目的上来分析,奥氏体的转变还有时间和应力两个诱发因素。是否可以用自然时效来诱发自然转变和用振动时效来诱发应力诱发的相变?
这些我也没试过,只是瞎猜。我冻的零件都是咋冻也不会裂的。要是说错了,你们别拿砖头砸我啊

网友:
我对热处理是门外汉,刀具(钻头)在使用过程中,老是会断裂,或是硬度不足,我对金相也不懂,想借助深冷解决,能行吗?

网友:
呃,这个是热处理没做好把?冷处理对你没啥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选用什么材料,想达到什么样的硬度和效果。

网友(2008-09-14):
对不起,很少来这个版块。怎么久了才回复。
我不知道那些刀具厂家用什么来做的刀具,钻头比标准的高速钢的毛坯还便宜,一根直柄的直径20 长度180mm的钻头只卖18元,
按国标是用高速钢,硬度要求HRC62,一般是以钻45#钢多少个孔不会有明显的崩刃、磨损为标准,但我厂经常会遇到钻头钻十几个孔就崩断的情况,或是磨损严重,无法再加工产品。
深冷处理能改善吗?

楼主:
深冷处理不是无所不能的,也是针对相应的材料才会有相应的作用。
对于高速钢来讲做深冷处理主要为提高硬度、红硬性、耐磨性和冲击韧性。
以W18Cr4V钢为例:马氏体转变终结点(Mf)约-100℃,深冷处理温度低于-100℃,对马氏体进一步转化和分解是有好处的。进一步分解从而析出了碳原子形成超细碳化物。
超细碳化物对提高耐磨性是很有好处,应该可以改善一些磨损严重的情况。
崩断的情况和抗冲击韧性有关,深冷也会有一定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