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度折弯件展开时,先减板厚再加折弯系数,是何道理?

楼主(2008-03-11):
偶硬是想不通其中的依据.
希望哪位能给我讲一讲其中的原理好吗?
非常感激..

网友:
异曲同工。不同的计算方法而已。

网友:
钣金中分折弯系数和折弯扣除两种.你所说的是外形尺寸累加必须减去板厚,因为板厚在计算中加了两次,减去以后要加上折弯系数进行补偿

网友:
中性层相对来说是计算展开的标准。你会CAD的话你就可能会明白为什么要减两个板厚加一个系数了。我以前也象你一样迷惑了两三年。多动脑筋年轻人

网友(2008-04-30):
这只是计算的顺序问题。一样的,你也可以不减板厚就加系数啊。然后加完了再减掉板厚。不过这样比较容易出错而已。

网友(2008-06-29):
90度折弯件展开时,先减板厚再加折弯系数,是何道理?回复:对于金属板材的折弯、滚圆都要计算其中性层。因为在金属板材折弯、滚圆的过程中外侧受拉伸力影响而伸展;内侧产生塑性变形而被挤压,只有中间层不起变化。因此在折弯、滚圆过程中,如果图纸中给的尺寸R是外径就应减去一个板厚的尺寸;如果图纸中给的尺寸R是内径就应加上一个板厚的尺寸。

网友:
我把六楼的答复抄了一遍,学习学习.

网友(2008-11-16):
恩,解释得好,理解理解

网友:
是先减板厚再加系数还是先加系数再减板厚并没有什么不同.时间长了你也就习惯了明白了,呵呵.

网友(2009-02-03):
不错~知道这个关系是如何的

网友(2009-04-22):
一个折弯减去一个板厚,这是经验公式

网友:
对于一刀折的板件,外形尺才相加直接减一个折弯系数就好了那用的这样加加减减的

网友:
不同的板材和不同的板材厚度其折弯系数也不相同,所于要做到精确的折弯尺寸,自己个人的工作经验很重要。

网友(2009-12-25):
六楼的把“中间层”改称“中性层”就更准确了。

网友:
原理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