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折弯件的内R和外R都是相差一个板厚吗?

楼主(2008-03-11):
是这样吗?
为什么呢?
听人说是这样.
但是我总不能确定.
所以来这里问问大家了.

网友(2008-05-07):
原理上来说内R比外R要少一个板厚,但我们在实际加工中会发现不止少一个板厚,也就是说变形区R的板会变薄少少,一般是忽略不记的有不是什么火箭飞机

网友:
应该是这样,我们在生产中就是这样计算的

网友:
一般情况下,我们默认为是的,因为折弯件精度大都要求不高。
有些单位折弯件下料尺寸竟然出现了小数点,一般是没有必要的,大都是设计人员没有生产经验。

网友:
不一般是这样,理论上不是这样,但相差不多,可以不去计较

网友:
前面我碰到过一家工厂板厚都精确到1.22超变态

网友:
回4楼和6楼,在精密钣金行业,精度一般都很高,产品的附加值也高,加工设备的精度要求也很高.那不是变态或新手的问题

网友:
如果仅折弯而已,理论是应该是的,就是相差也不会很大.但折弯时有压延的话,会变薄.

网友(2009-12-08):
相差不会很大

网友:
理论上是这样,但是钣金件现在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精密,精确到小数不是苛刻

网友:
一般都是这样的

网友(2019-09-30):
理论上成立,以前就爱这么干,没合适的刀了`会垫上相应厚度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