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精铸后的硬度---请教

楼主(2008-03-12):
请问:45#钢精铸后的硬度是否需要热处理来进行机械加工?硬度的范围应该在多少?

网友:
不论是何材料,精铸的零件硬度比沙铸略高,但比钢厂生产的成品低。
一般情况而言,45#钢精铸后需调质或正火处理。

网友:
我的做法是直接拿个实物去进行加工一下,能加工便不调质或正火处理了,不能加工便才调质或正火处理吧.事实胜于雄辩.是否还要象铝型材一样拿去时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