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了解尼龙扎带的工艺?

楼主(2008-03-12):
有谁了解尼龙扎带(有齿自锁)的生产工艺啊?
就是只要将带身轻轻穿过带孔,即可牢牢扣住,用在一般电线及物品结扎用途上

它的材料应该就是PA吧,
为了保证最后的稳定性牢固性,在生产过程中是否要特别注意这种工程塑料的除湿性,保压时间等

网友:
所谓尼龙扎带,其材料当然是尼龙(PA)了。主要用于尼龙扎带的材料都是PA6,尼龙扎带成型完成后,必须经95至100℃的热水煮2-3小时,以去除尼龙扎带在成型时的内应力(加工过程中因流动带来的和材料结晶不完全带来的)和平衡材料的吸水率,使尼龙扎带性能达到最佳。

网友:
我也很想了解这个工艺!

网友:
压铸或注塑都可以做出来。

网友(2008-10-17):
尼龙扎带进口与国产的在户外的使用寿命差很多,请专家分析下。
PS.都是买的耐候型的

网友:
注塑可以做出来

网友:
哦,没做过进来听听

网友(2009-10-23):
一般都是注塑,开模,材料选择比较重要
比常规注塑多一道工序-注塑后喷水保湿特定时间
具体参数材料特性表一般会提供

网友:
一般用的材料就PA66或者M434,巴斯夫就不错

网友:
只使用过不是很清楚工艺之类的,看看

网友(2010-06-05):
我有汽车尼龙扎带,香精桶,卡板(地脚板)需要者请联系
欢迎各位前来洽谈定购
销售手机:13242594347
QQ:974384549
长是12cm

网友(2010-08-25):
说来说去就是没有谈到工艺问题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