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缝表面是什么?

楼主(2008-03-12):
我发现在富氩气保焊后,在焊缝表面会出现一些熔渣状的东西,请问是什么东西,如何防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现在富氩气保焊后,在焊缝表面会出现一些熔渣状的东西,请问是什么东西,如何防止?

主要是母材及焊材中的杂质,通过清理焊缝坡口周边的氧化铁等来改善。

网友:
很好的解释 我学习了  谢谢

网友(2009-05-22):
母材中的杂质不易避免,焊絲'焊条就可慎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