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轴用弹性挡圈A型与B型的区别

楼主(2008-03-12):
轴用弹性挡圈A型与B型除了尺寸范围不同,A型3-200mm,B型20-200mm,同一尺寸的A和B怎么分别?

网友(2008-04-21):
我也正想知道!!看了好久的机械手册硬是没搞懂!!!

网友:
制作工艺不一样
A型是采用板材-冲切工艺制成,外观辨认卡口为圆角
B型为采用线材-冲制工艺制成,外观辨认卡口为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