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车必须技术---跟趾动作

楼主(2008-03-12):
凡赛车必有4个脚踏,除常见的油门、刹车和离合器脚踏外,还有一个是提供车手在非转档时踏脚的固定脚踏(DEAD PEDAL )。这脚踏在赛车转弯时,供车手踏脚以保持身体平衡。
  在赛车高速地驶达直路末,准备入弯前:
  1、车手开始刹车。
  2、车手踏下离合器。
  3、降档。
  4、车手用脚掌的左部踏着刹车而脚跟横移,施力,踏下油门,使引擎转数提升。跟趾动作可令车手同时作出踏离合器,刹车和加油三个动作,令赛车可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减速和降档等入弯前准备。在降档过程中,踏下离合器时同时加油,这动作主要是把引擎转数提升至下一档所需的转数,以配合转低档后所需要增加的转数。(如:赛车在减速前的速度是180公里等于5档7500转(rpm),当车速减至120公里时,引擎转数等于5档5000转(rpm)但这时车手降档至4档,由于5档和4档的变速比例不同,在同样120公里的速度下新的引擎转数等于4档7000转(rpm)。如果车手不再踏下离合器的时候把引擎转数提升至7000转(rpm),如果只依靠离合器强行的把引擎拖到所需达到的转数,这不但会使变速箱和引擎的负荷与耗损增大,甚至会使驱动轮发生打滑现象,这种情形,在湿滑路面更为明显,严重的会使车身失控。在弯中打转,发生意外。
  5、左脚松开离合器踏板,如需要继续降档,重复第2~3点动作。
  6、完成整个降档和减速的过程后,把左脚放回固定踏板,右脚控制油门,准备入弯。
  赛车手装备
    作为一个赛车手,必须具备以下装备:
  1、 头盔。头盔可分为全盔(full face)和半盔(open face )。
  2、 耐燃手套。
  3、 耐燃赛车衣。
  4、 耐燃赛车鞋。
  5、 耐燃面罩。
  以上所有装备都要符合国际汽联和中国汽联定下的标准,如头盔的标准有SNELL95;而在珠海赛车场现行的标准为SA95,但这个标准会随着安全指标的提升而更新,详情请参考中国汽联或国际汽联的网址。
  关于“侧滑”
  大家看赛车时经常会听到"侧滑"这个词,那什么是侧滑呢?侧滑其实是一种失控状态,是过弯时车轮因速
  度太快突破抓地力极限而发生的车身横向移动的情况。
  一般所指的侧滑专业的说法是“转向过多”或甩尾,意思是驾驶人扭动方向盘,但是车子却比驾驶人转
  动方向盘正常所应转动的角度还要多(比如转方向盘车子应转30度,可实际上车子却转了40度)。
  侧滑的原因有很多,主要的有:
  1:路面摩擦系数小,后轮突破抓地极限;
  2:进弯速度太快,后轮突破极限;
  3:在弯中油门加得过大过快过急,强大的动力使驱动轮后轮突破与地面的摩擦极限而打滑(多发生在大马
  力后轮驱动或四轮驱动的高性能车上,马力小的后驱车没有足够的动力让后轮打滑);
  4:前轮驱动的汽车进弯速度太快时,多会出现转向不足(也成为甩头)的情况。但前驱车也可以做甩尾动
  作,在足够速度时急打方向盘同时猛踩刹车破坏车身原来的惯性,这样车轮就会因为横向力过大而突破抓地
  力极限使车身发生侧滑的情况;
  5:还有就是车手故意使车侧滑甩尾,使车头尽早指向出弯的方向(多在路面较滑,如雨天或沙石路面时才
  使用这种开法,正常情况下这种开法并不是最快)。
  其他的原因其实还有很多,如车子后部太重等,总之最根本原因就是后轮突破抓地力极限而发生横甩侧滑的
  状态。
  发生甩尾的情况时想救车,通常的方法就是打“反手舵”,也就是车尾向哪边滑,就往哪边打方向盘。
  不过有时会矫枉过正,车尾又想另一边滑,这时就得做连续的“反手舵”动作直到车子稳定下来为止。但要
  记住,凡事都有个度,如果突破极限太远,那就算是SCHUMACHER也救不了。
  大家在比赛中很少看到F1赛车侧滑,但这并不代表F1赛车不能用甩尾过弯,而是这种过弯法在正常路面
  决不如使赛车在极限边缘走正确的行车线快。原因很简单,大家可以想想,车轮是打横滑动摩擦阻力小速度
  快呢?还是向前滚动摩擦阻力小速度快呢?那些认为甩尾过弯比正常过弯快的观点是错的,只不过是甩尾过
  弯看上去刺激一点而已。当然F1赛车马力庞大操控敏感突破极限时难救也是一个因素。
  适合使用甩尾过弯法的是一些摩擦系数较小的路面,比如越野路面和雨天路面,在这些路面,赛车因为
  没有足够的车轮抓地力(特别是转向轮也就是前轮)而很难使用正常的过弯线路快速度拐弯,甩尾过弯则可
  以通过车尾的摆动使车头更早指向出弯的方向从而简单快速完成过弯动作。
  SCHUMACHER雨天比赛时在过S弯时经常会使用一点点侧滑甩尾的技术,但这对于驾驶F1难度是很大的。
  各位如果想亲身体验侧滑甩尾的感觉,开卡丁车是个不错的选择。
  关于差速器
      汽车差速器是驱动轿的主件。它的作用就是在向两边半轴传递动力的同时,允许两边半轴以不同的转速旋转,满足两边车轮尽可能以纯滚动的形式作不等距行驶,减少轮胎与地面的摩擦。汽车在拐弯时车轮的轨线是圆弧,如果汽车向左转弯,圆弧的中心点在左侧,在相同的时间里,右侧轮子走的弧线比左侧轮子长,
     为了平衡这个差异,就要左边轮子慢一点,右边轮子快一点,用不同的转速来弥补距离的差异。如果后轮轴做成一个整体,就无法做到两侧轮子的转速差异,也就是做不到自动调整。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早在一百年前,法国雷诺汽车公司的创始人路易斯.雷诺就设计出了差速器这个玩意。普通差速器由行星齿轮、行星轮架(差速器壳)、半轴齿轮等零件组成。发动机的动力经传动轴进入差速器,直接驱动行星轮架,再由行星轮带动左、右两条半轴,分别驱动左、右车轮。差速器的设计要求满足:(左半轴转速)+(右半轴转速)=2(行星轮架转速)。当汽车直行时,左、右车轮与行星轮架三者的转速相等处于平衡状态,而在汽车转弯时三者平衡状态被破坏,导致内侧轮转速减小,外侧轮转速增加。
      这种调整是自动的,这里涉及到“最小能耗原理”,也就是地球上所有物体都倾向于耗能最小的状态。
      例如把一粒豆子放进一个碗内,豆子会自动停留在碗底而绝不会停留在碗壁,因为碗底是能量最低的位置(位能),它自动选择静止(动能最小)而不会不断运动。同样的道理,车轮在转弯时也会自动趋向能耗最低的状态,自动地按照转弯半径调整左右轮的转速。
      当转弯时,由于外侧轮有滑拖的现象,内侧轮有滑转的现象,两个驱动轮此时就会产生两个方向相反的附加力,由于“最小能耗原理”,必然导致两边车轮的转速不同,从而破坏了三者的平衡关系,并通过半轴反映到半轴齿轮上,迫使行星齿轮产生自转,使外侧半轴转速加快,内侧半轴转速减慢,从而实现两边车轮转速的差异。
     或许这么讲会难于理解,下面就以EA公司最新的F1游戏F1挑战赛中的例子讲讲:
     差速锁在0%
     空油门 转向过度 - 明显
     全油门 转向过度 - 无
     差速锁在100%
     空油门 转向过度 - 无
     全油门 转向过度 - 明显
     在游戏中差速器的调节是从0%到100%的,就是说如果调到0%,全速前进,收油过弯,那赛车将很容易会出现SPIN,既侧滑,这就要求车手在过弯时不能油门全收,这样调教适合喜欢在过弯加油的人驾驶,100%时的情况则刚好相反。
     越小的差速锁,在收油入弯时转向过度越严重,这要看你的技术接受程度;正是因为差速锁越小,两后轮所得到的动力差距越大,所以在加油出弯时稳定和不易spin。越大的差速锁,收油入弯时转向过度的程度越小,能允许在大直路为主的赛道上推迟刹车点,在更后的位置更稳定地转向入弯。大的差速锁因为忽略了重量转移对两后轮马力分配的影向,所以两个后轮在加油出弯时的循迹力较差,正因为这样才做成了出弯的转向过度。

网友(2008-04-12):
很好的有关于赛车技术的解说.一直就喜欢赛车,不过也只能在电脑上过过瘾。实际上我还没有车,就是有了车,也不能那样玩,太危险了。还是电脑上玩最安全。

网友(2008-09-12):
我很想这样玩,胆小

网友:
呵呵,我玩游戏总是玩不精,缺乏天赋,赛车也不例外

楼主:
我也没有车
只是在网上玩极品飞车

网友(2008-12-03):
楼主写的挺详细,辛苦啦!

网友(2009-08-03):
我玩游戏只是杀人放火行的,赛车没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