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铝LY12 化学抛光后,使用前该怎么清洗?

楼主(2008-03-12):
目前采用的使弱酸洗,再用水两次冲洗,然后烘干,发现会有白斑腐蚀,分析可能是弱酸破坏了铝表面的保护膜,请问该怎么办?

网友:
用铝合金清洗剂洗一下,水洗后烘干,清洗剂有一定的防锈性,即便水洗过应该还是能有极短暂的防锈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