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切割和线切割的区别---请教

楼主(2008-03-12):
激光切割和线切割究竟在用途,价格,精度等方面有什么具体区别?忘高手告知,谢谢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问得太大了,真不好回答。
激光加工是利用高能激光束对材料进行加工,对材料本身没有什么要求,
线切割是一种放电加工,利用电极丝和被加工材料之间的放电来去除材料,要求被加工材料导电。
至于价格和精度,从几万到几百万的设备都有,精度当然与价格相对应。激光加工设备的精度,除了机械精度之外,和光学系统的精度有关,因此一般要比线切割贵

网友:
在精度方面激光没有线切割高,这里我说的都是慢丝,效率比线切割高的多。(但严格来说没有可比性,因为一般激光对待超过20MM的板料无能为力了。)价格,具体看什么 机器了,好的线切割也有几百万的。价格就更没可比性了,如果说成品的角度考虑,我觉得线切割更贵,好的模具都是上百万到几十万。激光主要应用与板金,线切割主要做模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没有什么可比性

网友:
除价格外  没什么可比较的

网友:
楼主 是通过名字上 的含义 把两个联系到一起的吧

用途 原理都不一样 但是 就一个一样  都是切割

网友:
不同的加工方法!不同的价格!不同的精度!

网友:
激光切割 - 速度快, 但是不能割厚材料 15MM以上的工件割出来精密度有问题, 通常使用激光的是在 1-3MM 的钣金加工.

线切割  - 速度比激光慢50-100倍, 但是精密度可达到 +/-0.0035MM, 可以切割厚材料

还有就是 水切割 - 速度比线切割快 10倍以上, 精密度 +/-0.05MM, 可以割厚200MM的材料, 没有热影响, 金属和非金属材料都能割.

其实各种方法都有它们的好处, 就看你要加工什么材料和什么要求.

网友:
另外激光切割好象对铜材不妙。

网友(2008-11-13):
bing

请问各位师傅,我要加工一付360个孔直径为0.8的模具,材料高度50,孔都要带0.6斜度,应该用什么机械加工速度和精度高一点...谢谢

网友:
激光加工是利用高能激光束对材料进行加工,对材料本身没有什么要求,
线切割是一种放电加工,利用电极丝和被加工材料之间的放电来去除材料,要求被加工材料导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