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二级千斤顶缸筒压扁

楼主(2008-03-12):
φ230/φ220千斤顶,客户使用过程中,φ220缸筒压扁,找不到原因。缸筒材质:27SiMn,σb=980。额定压力31.5MPa,工作压力33.7MPa。请大家帮忙,初次发图,不熟练,请大家谅解!

网友:
“额定压力31.5MPa,工作压力33.7MPa”,你这是在超负荷使用了。在该情况下估计φ220缸筒壁厚强度不够造成(你校核一下筒的强度)。

网友:
1.从你的压扁情况来看, 应该是外部受力导致的,就算超负荷使用也该是往外鼓.
2.从你的缸筒来看你的缸筒厚度好象太薄了, 看图纸缸筒厚度好象又够了, 只能怀疑你的缸筒中间有空心的了,要不然真的难想象,
3.从图上看不出你的缸筒的回油通道,我想你的第二级缸筒中应该有通孔 而且,通孔被堵死了, 这样在回油时有可能把缸筒压变形,  但是变形的那样也能拔出二级缸筒真难想象, 你的导向套也应该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紫剑大侠您好:
1。开始看到,我也以为是外力所致,但缸筒表面没有明显的外力撞击痕迹,应该排除外力所致;
2、这是一个代加长杆的二级缸,外缸φ230,二级缸φ220,加长杆φ180。也可以认为二级缸筒中间是空的;
3、此缸有两个油口,加长杆不需要油口,机械加长,并且上腔油口现场没有堵塞,安全阀的油口也没事。
我也感觉不可思议,可现实存在,并且只次一根。

楼主:
回复 网友B:

羚羊大哥您好:
感谢您的建议,但这种缸,以前我们经常用,并且此次只一根千斤顶出现这种情况。根据以往经验应该强度够。
我想问一下羚羊大哥,二级缸是加长杆,那么二级缸筒的强度怎么计算?其内部为空的没有压力,而外部有压力,其强度计算能按,普通缸筒计算方法吗?
谢谢您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