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不稳定会影响数控车床的正常运作吗?

楼主(2008-03-12):
现在用的是宝鸡的数控车床..凯恩帝系统的..
  最近老是在加工零件的时候..主轴会突然停止..程序照样运行..刀马上就嘣掉的喔.
   测量下电压..在330左右..有时更低....会不会是这个问题..还是机床本身的问题呢
   配个增压器会不会好点呢..
  在线等答案。.老师们帮帮忙挖

网友:
我想,系统自身会有稳压装置吧,我想只要不是太低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
电压问题

一般伺服驱动器或变频器要求的电压一般在200左右,如果三相电压在本330左右的话,驱动器电压只有170左右,低于一般要求的确180-240,确实会引起这个现象,建议配个稳压器

网友:
同意三楼说的,配个稳压器。数控系统本身没有稳压装置的,系统是开关电源供电,驱动是通过变压器供电的

网友:
电压低不会报警吗?数控机床一般都有失压保护呀

网友:
根据我了解和实际见到的,稳压器买了是浪费

现在厂家解决方法是加电容

网友:
电压应该是在380V上下均不超出10%的吧,如果电网电压不能保证的话就得家稳压器

网友(2011-04-20):
我用的也是凯恩帝系统,情况和你一样,你怎么解决的呀?能不能加为好友互相交流一下。我电话13931806240——————QQ591371611河北衡水,步绍兵

网友:
其实数控这东西对电、环境、温度要求还是蛮高的。
把程序改成转进给,主轴不转刀就不走,哈哈。

网友:
主轴停了程序还在走的话,估计是皮带松了

网友:
配稳压器?那不是要几千W的了~值得么。

网友:
最好买个稳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