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不稳定会不会影响数控车床的正常运作?

楼主(2008-03-12):
现在用的宝鸡的数控车床..凯恩帝系统的。.
最近在加工零件的时候..经常主轴停止..可是程序照样运行..刀马上就嘣掉.
  测量了电压只有330左右.有时候更低..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呢.或者还有其他问题,
  要是电压问题的话给机器配个增压器会不会好点呢..
  老师们帮帮忙那...烦死了..叫那厂家的人来看看呢..又迟迟不来..售后服务太差了点..去年年底买来的呢.

网友:
有可能,你可以在用电底谷(三相电压下常时)注意一下是否有此问题.若有则是机床故障所造成的.

网友:
应该是电压问题,通常电源电压要求在+/-10%最低要求是342V,最高的电压是420V,电压低,电子元件欠压严重,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
那你的主轴是什么驱动的?百分之九十九不是电压原因。

网友:
应该是电压原因  电压过低  自动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