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的气泵的维护---请教

楼主(2008-03-12):
请教一下:大家对于给三坐标提供气源的气泵是多久维护一次?一般维护哪些方面?谢谢!

楼主(2008-04-26):
期待中!给三坐标提供气源的气泵维护哪些方面?

网友:
气路的维修和保养有以下主要项目:
A 每天使用测量机前检查管道和过滤器,放出过滤器内及空压机或储气罐的水和油。
B 一般3个月要清洗随机过滤器和前置过滤器的滤芯。空气质量较差的周期要缩短。因为过滤器的滤芯在过滤油和水的同时本身也被油污染堵塞,时间稍长就会使测量机实际工作气压降低,影响测量机正常工作。一定要定期清洗过滤器滤芯。

网友:
检查过滤器更换滤芯
cmm出问题中相当大比例原因就是气源

看到太多的公司对气源不管不顾的。每次去都要提醒

不过标题问的是气泵的保养,这个还真没注意,

网友:
最近CMM会提示气压低下,不过点击OK后,就又正常了,是不是气压的原因啊

网友:
气源的维护对于色三坐标测量机的正常使用非常重要,一般来说,气源的洁净是很重要的! 对于气源的要求就是无水无油! 每次开机前要注意过滤单元的清洁状况!定期更换滤芯!由气源质量所带来的问题都是非常大的问题! 有杂质的话轻则堵轴承,重则划伤导轨!有水或油的话则使气管老化,更换起来很费时费力,花费很大的!
建议所有使用者要把此项作为每日的必须程序!

网友(2011-08-09):
主要是对气源的要求大,如果气源洁净,比如我们单位,基本没自己做过维护,大多是供应商每年定期维护机时顺手做了,如果气源不是很好的话,则要时常观察过滤单元,及时更换滤芯。

网友(2011-12-28):
学习了,受教。谢谢呀

网友(2015-11-10):
随机过滤器怎么清理呢

网友(2018-07-17):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