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站安装及验收规范

楼主(2008-03-12):
工程安装必不可少呀

网友(2009-07-26):
谢谢上校提供的资料。

网友:
( ⊙o⊙ )哇,超赞的资料哦
简直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大家干嘛不多多来学习学习呢?支持版主,顶
涂装设备是涂装质量的硬件,但再好再先进的涂装设备如果管理不当仍属枉然。使涂装设备处于良好的技术状态,是确保涂装设备生产秩序和涂装质量的必备条件之一。如果设备的技术状态不良,带病运转,不但会严重影响设备使用性能而影响涂装质量,还会导致设备损坏,造成不可估计的损失。尤其是储液罐对于运转的涂装设备就更加要注意管理了,如输送链、水泵、风机等等。通常对机械的运转都需要润滑,对高温的设备需要冷却等等,这些都需要在生产中加以检查和维护,一旦措施不足,设备就极其容易产生问题。对带有净化送风系统的喷漆生产线中,容易出现进口轴承尘埃的问题。一般开始新设备还是挺好的,生产了一段时间后,慢慢工件的涂层上面就会较以前或多或少的沾上灰尘颗粒。原因在于净化过滤器上面已经积满了灰尘没有得到及时的清理而造成的。尤其是生产厂房处于较大灰尘的环境中,更应该经常清理过滤系统,要不然上海注册公司就会造成净化器堵塞等等的毛病。显然设备维护、保养得不好,不但在涂装质量上没有保证,而且增大了维修机率、维修费用、成品的废品率等等,这些都是影响生产计划、加重生产成本的。对设备管理得越是不好,出现的问题就越多。当发现生产设备出现较多缠绕机问题的时候就要提高警惕了,看看是否在设备管理这方面出现了漏洞。要管理好涂装设备,就必须要有健全的规章制度

网友(2010-08-08):
最近在做这个,下个看看。。。

网友(2010-11-07):
该泵站是做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