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对刀?师傅不教啊

楼主(2008-03-12):
现在还不会对刀,师傅也不教,急死人了~!在这想找个师傅~!先谢过了。

网友:
为什么师傅不肯教呢?先反思一下
在这里也只能纸上谈兵,未必有现场来得快
我先帮你把帖子亮起来吧~~~期待高手来解答

网友A:
可以用标准量块,塞尺,甚至直接用刀在工件上轻蹭一下

楼主:
师傅不教~!

师傅都是那什么都搞好了再让我去做,我看过他对刀,就是不知道在图形里要输入的X,Z植是怎么来的~!师傅说只教简单的操作,其他的不管~!

网友:
你是做数控车床的吧?
对刀的尺寸是根据所编辑的程序和机床坐标计算出来的,很简单的!

网友:
请师傅吃饭,给点好处,多点孝敬他。
当然学知识时要虚心,尊重师傅也很重要,不要让师傅感觉到你学好之后会取代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标准量块,塞尺,甚至直接用刀在工件上轻蹭一下

其实大侠是讲了两种方法,不过后者是最常用的一种.

网友:
工作中用心观察,总能学到很多东西的.不是每件事情都要别人手把手教的."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嘛

网友:
CNC对刀

CNC对刀其实很简单,首先要明白什么是机械坐标和工件坐标,对刀其实就是将工件坐标抄到系统

网友:
在机床行程范围内任找一个点,以此点为基准点,找出第一把刀对应此点的Z轴机械座标,同时找出此点与加工工件顶点的落差.后面的加工刀具只需找出其对应基准点的Z轴机械座标即可.

网友:
数控机床对刀方法(转载)
数控机床对刀方法车床分有对刀器和没有对刀器,但是对刀原理都一样,先说没有对刀器的吧. 车床本身有个机械原点,你对刀时一般要试切的啊,比如车外径一刀后Z向退出,测量车件的外径是多少,然后在G画面里找到你所用刀号把光标移到X输入X...按测量机床就知道这个刀位上的刀尖位置了,内径一样,Z向就简单了,把每把刀都在Z向碰一个地方然后测量Z0就可以了. 这样所有刀都有了记录,确定加工零点在工件移里面(offshift),可以任意一把刀决定工件原点. 这样对刀要记住对刀前要先读刀. 有个比较方便的方法,就是用夹头对刀,我们知道夹头外径,刀具去碰了输入外径就可以,对内径时可以拿一量块用手压在夹头上对,同样输入夹头外径就可以了. 如果有对刀器就方便多了,对刀器就相当于一个固定的对刀试切工件,刀具碰了就记录进去位置了. 所以如果是多种类小批量加工最好买带对刀器的.节约时间. 我以前用的MAZAK车床,我换一个新工件从停机到新工件开始批量加工中间时间一般只要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包括换刀具软爪试切)

数控车床基本坐标关系及几种对刀方法比较在数控车床的操作与编程过程中,弄清楚基本坐标关系和对刀原理是两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这对我们更好地理解机床的加工原理,以及在处理加工过程中修改尺寸偏差有很大的帮助。一、基本坐标关系一般来讲,通常使用的有两个坐标系:一个是机械坐标系 ;另外一个是工件坐标系,也叫做程序坐标系。两者之间的关系可用图1来表示。 图1 机械坐标系与工件坐标系的关系在机床的机械坐标系中设有一个固定的参考点(假设为(X,Z))。这个参考点的作用主要是用来给机床本身一个定位。因为每次开机后无论刀架停留在哪个位置,系统都把当前位置设定为(0,0),这样势必造成基准的不统一,所以每次开机的第一步操作为参考点回归(有的称为回零点),也就是通过确定(X,Z)来确定原点(0,0)。为了计算和编程方便,我们通常将程序原点设定在工件右端面的回转中心上,尽量使编程基准与设计、装配基准重合。机械坐标系是机床唯一的基准,所以必须要弄清楚程序原点在机械坐标系中的位置。这通常在接下来的对刀过程中完成。二、对刀方法1. 试切法对刀试切法对刀是实际中应用的最多的一种对刀方法。下面以采用MITSUBISHI 50L数控系统的RFCZ12车床为例,来介绍具体操作方法。工件和刀具装夹完毕,驱动主轴旋转,移动刀架至工件试切一段外圆。然后保持X坐标不变移动Z轴刀具离开工件,测量出该段外圆的直径。将其输入到相应的刀具参数中的刀长中,系统会自动用刀具当前X坐标减去试切出的那段外圆直径,即得到工件坐标系X原点的位置。再移动刀具试切工件一端端面,在相应刀具参数中的刀宽中输入Z0,系统会自动将此时刀具的Z坐标减去刚才输入的数值,即得工件坐标系Z原点的位置。例如,2#刀刀架在X为150.0车出的外圆直径为25.0,那么使用该把刀具切削时的程序原点X值为150.0-25.0=125.0;刀架在Z为180.0时切的端面为0,那么使用该把刀具切削时的程序原点Z值为180.0-0=180.0。分别将(125.0,180.0)存入到2#刀具参数刀长中的X与Z中,在程序中使用T0202就可以成功建立出工件坐标系。事实上,找工件原点在机械坐标系中的位置并不是求该点的实际位置,而是找刀尖点到达(0,0)时刀架的位置。采用这种方法对刀一般不使用标准刀,在加工之前需要将所要用刀的刀具全部都对好。2. 对刀仪自动对刀现在很多车床上都装备了对刀仪,使用对刀仪对刀可免去测量时产生的误差,大大提高对刀精度。由于使用对刀仪可以自动计算各把刀的刀长与刀宽的差值,并将其存入系统中,在加工另外的零件的时候就只需要对标准刀,这样就大大节约了时间。需要注意的是使用对刀仪对刀一般都设有标准刀具,在对刀的时候先对标准刀。下面以采用FANUC 0T系统的日本WASINO LJ-10MC车削中心为例介绍对刀仪工作原理及使用方法。对刀仪工作原理如图3所示。刀尖随刀架向已设定好位置的对刀仪位置检测点移动并与之接触,直到内部电路接通发出电信号(通常我们可以听到嘀嘀声并且有指示灯显示)。在2#刀尖接触到a点时将刀具所在点的X坐标存入到图2所示G02的X中,将刀尖接触到b点时刀具所在点的Z坐标存入到G02的Z中。其他刀具的对刀按照相同的方法操作。事实上,在上一步的操作中只对好了X的零点以及该刀具相对于标准刀在X方向与Z方向的差值,在更换工件加工时再对Z零点即可。由于对刀仪在机械坐标系中的位置总是一定的,所以在更换工件后,只需要用标准刀对Z坐标原点就可以了。操作时提起Z轴功能测量按钮“Z-axis shift measure”,CRT出现如图4所示的界面。图4 对刀数值界面手动移动刀架的X、Z轴,使标准刀具接近工件Z向的右端面,试切工件端面,按下“POSITION RECORDER”按钮,系统会自动记录刀具切削点在工件坐标系中Z向的位置,并将其他刀具与标准刀在Z方向的差值与这个值相加从而得到相应刀具的Z原点,其数值显示在WORK SHIFT工作画面上,如图5所示。

 \Fanuc系统数控车床对刀及编程指令介绍Fanuc系统数控车床设置工件零点常用方法 一, 直接用刀具试切对刀 1.用外园车刀先试车一外园,记住当前X坐标,测量外园直径后,用X坐标减外园直径,所的值输入offset界面的几何形状X值里。2.用外园车刀先试车一外园端面,记住当前Z坐标,输入offset界面的几何形状Z值里。二, 用G50设置工件零点 1.用外园车刀先试车一外园,测量外园直径后,把刀沿Z轴正方向退点,切端面到中心(X轴坐标减去直径值)。2.选择MDI方式,输入G50 X0 Z0,启动START键,把当前点设为零点。3.选择MDI方式,输入G0 X150 Z150 ,使刀具离开工件进刀加工。4.这时程序开头:G50 X150 Z150 …….。5.注意:用G50 X150 Z150,你起点和终点必须一致即X150 Z150,这样才能保证重复加工不乱刀。6.如用第二参考点G30,即能保证重复加工不乱刀,这时程序开头 G30 U0 W0 G50 X150 Z150 7.在FANUC系统里,第二参考点的位置在参数里设置,在Yhcnc软件里,按鼠标右键出现对话框,按鼠标左键确认即可。三, 用工件移设置工件零点 1.在FANUC0-TD系统的Offset里,有一工件移界面,可输入零点偏移值。2.用外园车刀先试切工件端面,这时Z坐标的位置如:Z200,直接输入到偏移值里。3.选择“Ref”回参考点方式,按X、Z轴回参考点,这时工件零点坐标系即建立。4.注意:这个零点一直保持,只有从新设置偏移值Z0,才清除。四, 用G54-G59设置工件零点 1.用外园车刀先试车一外园,测量外园直径后,把刀沿Z轴正方向退点,切端面到中心。2.把当前的X和Z轴坐标直接输入到G54----G59里,程序直接调用如:G54X50Z50……。3.注意:可用G53指令清除G54-----G59工件坐标系。
 @
FANUC系统确定工件坐标系有三种方法。 第一种是:通过对刀将刀偏值写入参数从而获得工件坐标系。这种方法操作简单,可*性好,他通过刀偏与机械坐标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只要不断电、不改变刀偏值,工件坐标系就会存在且不会变,即使断电,重启后回参考点,工件坐标系还在原来的位置。第二种是:用G50设定坐标系,对刀后将刀移动到G50设定的位置才能加工。对到时先对基准刀,其他刀的刀偏都是相对于基准刀的。第三种方法是MDI参数,运用G54~G59可以设定六个坐标系,这种坐标系是相对于参考点不变的,与刀具无关。这种方法适用于批量生产且工件在卡盘上有固定装夹位置的加工。航天数控系统的工件坐标系建立是通过G92 Xa zb (类似于FANUC的G50)语句设定刀具当前所在位置的坐标值来确定。加工前需要先对刀,对到实现对的是基准刀,对刀后将显示坐标清零,对其他刀时将显示的坐标值写入相应刀补参数。然后测量出对刀直径Фd,将刀移动到坐标显示X=a-d Z=b 的位置,就可以运行程序了(此种方法的编程坐标系原点在工件右端面中心)。在加工过程中按复位或急停健,可以再回到设定的G92 起点继续加工。但如果出意外如:X或Z轴无伺服、跟踪出错、断电等情况发生,系统只能重启,重其后设定的工件坐标系将消失,需要重新对刀。如果是批量生产,加工完一件后回G92起点继续加工下一件,在操作过程中稍有失误,就可能修改工件坐标系,需重新对刀。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就想办法将工件坐标系固定在机床上。我们发现机床的刀补值有16个,可以利用,于是我们试验了几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在对基准刀时,将显示的参考点偏差值写入9号刀补,将对刀直径的反数写入8号刀补的X值。系统重启后,将刀具移动到参考点,通过运行一个程序来使刀具回到工件G92起点,程序如下:N001 G92 X0 Z0;N002 G00 T19;N003 G92 X0 Z0;N004 G00 X100 Z100;N005 G00 T18;N006 G92 X100 Z100;N007 M30;程序运行到第四句还正常,运行第五句时,刀具应该向X的负向移动,但却异常的向X、Z的正向移动,结果失败。分析原因怀疑是同一程序调一个刀位的两个刀补所至。第二种方法:在对基准刀时,将显示的与参考点偏差的Z值写入9号刀补的Z值,将显示的X值与对刀直径的反数之和写入9好刀补的X值。系统重启后,将刀具移至参考点,运行如下程序:N001 G92 X0 Z0;N002 G00 T19;N003 G00 X100 Z100;N004 M30;程序运行后成功的将刀具移至工件G92起点。但在运行工件程序时,刀具应先向X、Z的负向移动,却又异常的向X、Z的正向移动,结果又失败。分析原因怀疑是系统运行完一个程序后,运行的刀补还在内存当中,没有清空,运行下一个程序时它先要作消除刀补的移动。第三种方法:用第二种方法的程序将刀具移至工件G92起点后,重启系统,不会参考点直接加工,试验后能够加工。但这不符合机床操作规程,结论是能行但不可行。第四种方法:在对刀时,将显示的与参考点偏差值个加上100后写入其对应刀补,每一把刀都如此,这样每一把刀的刀补就都是相对于参考点的,加工程序的G92起点设为X100 Z100,试验后可行。这种方法的缺点是每一次加工的起点都是参考点,刀具移动距离较长,但由于这是G00 快速移动,还可以接受。第五种方法:在对基准刀时将显示的与参考点偏差及对刀直径都记录下来,系统一旦重启,可以手动的将刀具移动到G92 起点位置。这种方法麻烦一些,但还可行。

数铣对刀一:对刀方法可用Z轴设定器来对刀,Z轴设定器有一定高度,所以对刀后补正值要考虑Z轴设定器高度.二:刀具切削补正,就是用铣刀在加工件上的基准面上对刀,*近工件时将Z轴放慢,我一般用0.01MM来*近,刀具切削工件0.01MM后,我将Z轴再抬高0.01MM,既是我要的值,如果你不想工件基准面有痕迹,那你就用第一种方法了.除此之外你要将Z轴的数值输入相应的长度补正代码H.注意Z轴的数值有正有负系统不同各有区别!重要的是一定要把数值正确输入!!!另一方法,用的辅助工具是塞尺,避免损坏工件表面和主轴端面。在没有对刀仪的情况下,直接测量刀具的长度:首先将主轴端面(没装刀具)直接接触工件表面(间隙用塞尺测量,下同),这样可以设定工件坐标系,同时设定了Z方向的零平面;然后只管换刀具,刀尖都在同一零平面测量(或者用高度游标卡尺测量),这样测量出的是刀具的长度值(正值),分别输入不同的长度补偿号;至于半径补偿,只要搞懂刀具的刀位点和左右半径补偿方向就可以直接在半径补偿值里输入数据就可以了。可能因各人的工作方法不同,对于对刀的操作也各不想同,但有一点是完全相同的那就是对刀的工作原理.对刀的精确度也会直接影响加工的精确度.如果工件的表面要求不是很高,可用试切的方法对刀,相反的话可用塞尺或块规,此时要注意避免损坏刀尖.

判断刀具与工件基准面是否接触的电工方法用一个万用表,设置在测量最小电阻档,一个表棒接工件基准面,另一个表棒接刀具,慢慢的下降刀具,当电阻值突然变小时,刀具已经接触了工件基准面,此时的测量结果就是刀补值。或者,在工件的基准面上,放一块已知厚度的绝缘膜,膜上放一个量块,万用表的表棒,一个接量块,另一个接刀具,当刀具接触量块时,电阻突然变成0,此时把z轴测量结果减去绝缘膜与量块的厚度就是刀补值,这种方法很节约万用表的电池。万用表设置在电压档,把一个已知厚度的纽扣电池放在工件基准面上,一个表棒接工件,另一个表棒接刀具,瞄准电池下降刀具,当突然测量到电压时,表明此时刀具已经与电池接触,把z轴测量结果减去电池的厚度就是刀补值。 |

网友:
楼主不会是用的是对刀仪吧

我先是学KND等普通系统车床的,后来玩50万一台的小巨人,左边会向右向下伸出条铁臂,就是对刀仪,第一次学这种机器对刀有点麻烦,我第一次对刀师傅不让,还是我偷着弄的

网友:
数控铣,XY方向用寻边器,Z方向用报纸。

网友:
fanuc车床:一般将编程坐标定在右端面中心,则车外圆,测直径,‘x直径’输入参数中测量。车端面后,输入“z0”点测量软键。

网友:
学校实习的时候对刀都是直接蹭下工件的

网友:
用GSK980的对刀简单

直接蹭上去/然后把那个X跟Z直输入相应的刀补号就OK; 了
时间长了这都是小KS
最简单的操作工知识

网友(2008-06-02):
先学点理论充电,再看师傅操作.

网友:
这个我最有体会了,光看不行的,得自己动手去做才行的。

网友:
尊重师父啊,小子

网友:
师傅为什么教你?是不是对单位领导有意见,关键看你自己,好好向师傅请教,勤快一点,虚心一点,嘴勤一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也是从学徒过来的,这样的不行的哈,那换个师傅算了!

网友:
对什么刀,做什么加工

怎么也不说明白一点那,机床的型号,对刀用到的仪器,企业的标准图纸,对完刀经常会走的行程。
这些都会影响对刀的操作。你说的越仔细,了解的人越明白。对你帮助会越 大,得到的答案会更准确

网友:
其实很简单,基本上大同小意,一懂百懂.慢慢来吧!

网友:
对刀还要师傅交吗?看一下就会了!建议你平时在师傅干活的 时候多看看!勤学好问点!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会教的,你在哪里工作

网友(2012-12-05):
师傅说自己捉摸

网友:
1. 试切法对刀试切法对刀是实际中应用的最多的一种对刀方法。
驱动主轴旋转,移动刀架至工件试切一段外圆。然后保持X坐标不变移动Z轴刀具离开工件,测量出该段外圆的直径。将其输入到相应的刀具参数中的刀长中,系统会自动用刀具当前X坐标减去试切出的那段外圆直径,即得到工件坐标系X原点的位置。再移动刀具试切工件一端端面,在相应刀具参数中的刀宽中输入Z0,系统会自动将此时刀具的Z坐标减去刚才输入的数值,即得工件坐标系Z原点的位置。

网友:
你是什么系统的?广数(knd)?还是什么系统。主要是寡工件表面量尺寸输入

网友:
先要搞清楚车床的坐标,慢慢来,容易的....

网友:
先搞清楚车床的坐标,慢慢来,挺容易的。。。。

网友:
首先确定你要编程的零点(一般是工件右端面中心)
对刀实际上就是让刀位于编程原点时 刀塔的实际位置(机械坐标)

理论上是这样 但实际对刀时可能X轴的零点不好找 你可以把刀尖对在外圆上,直接输入直径 刀尖记忆就行

网友:
想学 就会想半法知道  没心思学  怎么能会

网友:
最好找些资料看!

网友:
你需要什么系统的 说明一下啊

网友:
找本教材看看,数车,数铣的都有的那种,比如数控技术这本书,你可以先来个仿真

网友:
看说明书,多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