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缝表面磷化后出现白点怎么回事?

楼主(2008-03-12):
焊接件磷化后表面出现白点是怎么回事?是由于没有清理干净焊渣的原因吗?

网友:
呵呵,是有可能的,最好在工件磷化前清理干净焊渣,处理后再看有没有白点.

网友:
应该是磷化后的存渣,不严重的可以可以在磷化后用水冲洗,若不行的话可以将磷化液换个池沉淀以后再用,还不行的话就要重新配磷化液了.

楼主:
如果是磷化后的存渣,应该每一批活都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有时候会出现白点有时候又没有?这又如何解释?

网友(2021-06-02):
焊接件都容易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