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割的零件刚好卡在钢板和隔栅之间---请教

楼主(2008-03-12):
激光切割下料问题---请教
切割过程中,
有时候切割的零件刚好卡在钢板和隔栅之间,
竖在钢板上,
在继续切割下一个零件时,
会挡住切割头。

请问是怎么处理的?

是暂停,
把它搞掉,
再继续切割么?

网友:
不知道你是什么机床呀,如果有微连接功能,可以用这个,切割完后象敲落孔一样,碰一下就取下来.,没有的话你可以考虑工件排列方式避开这种情况.

网友(2008-04-30):
最好立即停掉,因为激光头的感应是不能感应水平方向的。不拿掉就会撞坏机头。预防的办法:留1.2个不断点,产品就不会掉下去了,弊端是割好后拿下来有点麻烦,还要把不断点的接口磨一下。再就是加密箭山,也可以预防产品翘起来。

网友:
留微连接就好了呀!根据板厚决定其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