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CAD的三视图转化为三维图?

楼主(2008-03-13):
怎么把CAD的三视图转化为三维图?有教程吗?谢谢~

网友(2009-11-07):
不太可能.

网友:
用布尔运算,但就是简单零件操作也复杂,对于复杂零件而言,根本不行.

网友:
没听说过!!三维图生成平面视图的逆运算

网友:
先把二维转化成三维放在你的大脑里,然后再从大脑里把三维放在电脑里,同时还需要三维软件的操作技能,祝你成功

网友:
很简单,自己用三维软件画出来,什么PROE呀,UG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