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中怎么同时显示三维线框图和二维平面图形?

楼主(2008-03-13):
请高手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
详细打印的就不记得,在别的论坛看的。大概是:
画好3维图——选布局——删除3维图——视图》视口》N个视图
完成上述步骤将在布局里出现N个视图,再将每个视图转为自己需要的。N为你需要的视图数量

网友(2008-05-21):
是的 就是和2楼说的做,在布局里能很好的完成的

网友:
在模型里面也可以实现的,
看你对坐标的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