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的旧刀具一般都怎么处理呢?

楼主(2008-03-13):
我是想问问大家你们用过的旧刀具一般都怎么处理呢?大家知道哪里有修磨数控旧刀具和收购的?

网友:
收集起来,可以回收的,像金刚石车刀刀杆还是可以再次利用的。现在回收刀具的很多。

网友:
硬质合金刀具的回收价好贵的呢,好象最少也有80块一公斤吧。

网友:
硬质合金回收肯定不止80拉,好象一百多一公斤.我上去去广东东莞长安的一家专收费旧刀片的地方见识过,几百块一片的霸王刀拿50公斤装米的编织袋来装的,有钱人的厂啊

网友:
旧刀具?用了就磨,磨了就用呀!. @1 p% ?0 A- }! e" ^
我善磨CBN刀片,一般比新的好用。

网友:
可以修磨---->不能修磨---->收集---->回收---->收钱---->买新刀

楼主:
谢谢楼上 的各位朋友

网友:
总之不能扔掉了,哈哈

网友A(2008-05-10):
刀具回收

请问楼主在那个地区   我是回收刀具的~~~东莞地区长期回收各种新旧CNC周边物品  新旧刀具   报废硬质合金`高速钢及钨钢磨削料    ^_^

网友B:
我这里回收是100多一斤

问个弱智问题,重新磨了安在打把上用时,在磨时大家怎么保持硬度的,我发现磨红了沾水或自然冷却没啥区别,难道是错觉?

网友:
你不会就是长安机械城里面那家回收二手合金刀具的厂家吧??

   我现在库存也不少转位刀粒和整体合金刀具,高速钢的从开厂到现在都没卖过,现在啥价格了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在那个地区   我是回收刀具的~~~东莞地区长期回收各种新旧CNC周边物品  新旧刀具   报废硬质合金`高速钢及钨钢磨削料    ^_^
Q84460017
     联系电话 13713271325

网友:
哇~~~你拿硬质合金去磨热了再蘸水啊??你有没有机加工常识的啊,硬度是不会改变的,改变的只是内应力,没当场爆裂就算很不错了

引用 网友B:
问个弱智问题,重新磨了安在打把上用时,在磨时大家怎么保持硬度的,我发现磨红了沾水或自然冷却没啥区别,难道是错觉?

网友C:
浙江工人:   你磨了什么材料的刀片呀?能告诉大家吗?

   其实,现在我厂的刀片,都要以旧换新,旧的卖出前,我还要看看,有什么能回收利用的。

网友:
10楼的,硬质合金磨时不能用水的,

网友:
我们厂也是以旧换新的,狙击手,想问一下阿,硬质合金的刀片你能磨?

网友:
我磨的刀片一般比新的好用,CBN、陶瓷刀片更好用。

网友:
我这里有数千粒完全没有崩损的刀片,基本上刀尖都轻微磨损而已,破损的就当废旧合金卖了/但主要失效原因都是前角积屑,堆积到一定程度厚刀片就无法使用了,你有什么好的再理由手段没有??

引用 网友C:
浙江工人:   你磨了什么材料的刀片呀?能告诉大家吗?

   其实,现在我厂的刀片,都要以旧换新,旧的卖出前,我还要看看,有什么能回收利用的。

网友C:
铣刀片修磨比较好修磨,车刀就要看具体情况了,你的车刀能上个照片吗?

网友:
铣刀当然好修磨拉,铣刀片本身都没有前角的,靠刀杆摆出来的,直接磨成平面就完了 我这里的刀片全部都是螺丝压紧式的ccmt Vcmt之类单面用刀片

引用 网友C:
铣刀片修磨比较好修磨,车刀就要看具体情况了,你的车刀能上个照片吗?

网友:
回收完毕的刀具...怎么处理,,,

网友C:
铣刀我专门设计制作了一套夹具,能磨各种铣刀的前后面、圆弧面,(涂层的不好磨)。
追风:车刀前刀面有积屑瘤,可能是你的某个参数不太合理,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我用于车削铝合金的G级精度刀片已经是属于出厂刃磨过,只是由于刀尖两边都是前角,所以实际上前角只能靠铸造成型,无法刃磨的,而磨到的地方只能是后角和刀尖R,当前角积削时,等于刀片前角减少,并且前角主要切削部位是铝磨铝,此时光洁度会降低,切削参数没什么问题的,你试下切铝合金,只要切一刀无论你什么参数立即可以看见刀片上面会附着住白色的铝,钢件的好一点,基本上不会这样,只会磨损崩缺

引用 网友C:
铣刀我专门设计制作了一套夹具,能磨各种铣刀的前后面、圆弧面,(涂层的不好磨)。
追风:车刀前刀面有积屑瘤,可能是你的某个参数不太合理,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C:
你的铝件刀片是哪个厂家的?什么型号呀?什么涂层的?能上个图吗?

网友:
我用的很大一部分金属陶瓷和合金的刀片是根本没有涂层的,所以关于涂层的另外一个帖子才有此一说

引用 网友C:
你的铝件刀片是哪个厂家的?什么型号呀?什么涂层的?能上个图吗?

网友:
收集起来,如硬质合金刀具回收卖给供应商,部分旧刀片可以返磨再利用,其余的了,作废品卖

网友C:
我用的很大一部分金属陶瓷和合金的刀片???
为什么不用带涂层的?

网友:
带涂层的贵,但这还不是致命缺点,因为同型号同材质带涂层比不带涂层的贵1/3价格左右,但实际上合理使用刀具,切削寿命和效果绝对低于这个区别的,我所以在刀具涂层的帖子上泼一盘冷水,绝对不认同所谓国内制造刀片送去国外涂层的谣言!

   对于刀具的使用与理解,我深有感触!很长一段时间都在研究刀具,之所以说是"研究",因为我完全脱离实际生产,买一切我可以买得到的刀片回来实验.其实道理很简单,你所谓的将带涂层刀具磨成不带涂层比较,这是不很合理的事情,因为我怀疑你磨刀时的一致性,起码要刃磨出统一刀尖R0.2就很困难,要比较也是拿同一型号原厂带涂层和不带涂层的刀片来比较,这样才能中肯,我这里有很多同型号\材质\槽型的刀片,当时就是买回来测试用的,一部分是代理商送的.

   我也说说带涂层的最大优越性在那里,那就是越临近极限,例如金属陶瓷切削普通HB 280以下的软钢速度是125~210米.带涂层的就是140~245米.如果大家都使用150米的切削速度,那性能上是很难区分的,如果超过200米临近极限,那区别就可以区分出来,但由于一般车削要达到"刀具极限"的主要制约是机床刚性和转速,大部分时间你可以使用的切削速度都是机床的极限承受能力,而非刀具的极限承受能力,所以越高性能的刀片没有超高精度的机床,是很难体现其优越之处!

  最简单常用的钻头,一般车床使用整体合金钻头,绝对是个噩梦的选择!我几乎可以用人格保证耐用程度还不及一根上工或者哈量的高速钢钻头,这是由车床精度所引起的,一般尾座歪几个C是很正常的事,如果钻头钻孔时中心线与工件中心线相差不足0.01时,你会有很恐怖的体验,除了精度很高之外,钻头耐用到你难以想象,要求不高的孔,公差0.05以内的,随便D3孔钻个几千次一点问题都没有,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很大一部分金属陶瓷和合金的刀片???
为什么不用带涂层的?

网友:
1、因为我怀疑你磨刀时的一致性,起码要刃磨出统一刀尖R0.2就很困难
回:不是问题,我仅是修磨掉涂层而已。
2、要比较也是拿同一型号原厂带涂层和不带涂层的刀片来比较,
回:同一个厂家的刀片有无涂层时基体材料是否一样?直接将涂层磨掉就能比较客观的分析。
3、带涂层的最大优越性在那里,那就是越临近极限,例如金属陶瓷切削普通HB 280以下的软钢速度是125~210米.带涂层的就是140~245米.如果大家都使用150米的切削速度,那性能上是很难区分的,如果超过200米临近极限,那区别就可以区分出来,但由于一般车削要达到"刀具极限"的主要制约是机床刚性和转速,大部分时间你可以使用的切削速度都是机床的极限承受能力,而非刀具的极限承受能力,所以越高性能的刀片没有超高精度的机床,是很难体现其优越之处!
回:我们要的就是最佳效果(单件成本+效率),并不是要最大速度能不能达到样本里的标称,老外是要效率不计成本的,有的样本里说他的切削速度是按加工寿命15分钟计算的。
还有,我们的机床就这个样,总要因地制宜吧。

网友:
1、因为我怀疑你磨刀时的一致性,起码要刃磨出统一刀尖R0.2就很困难
回:不是问题,我仅是修磨掉涂层而已。

问:请教如何仅仅修磨掉涂层而不改变刀具的几何尺寸??能手工修磨的地方也就后角而已,一修磨后角刀尖R就会小了,大不了连刀尖R也一起修磨,但前角如何修磨??

2、要比较也是拿同一型号原厂带涂层和不带涂层的刀片来比较,
回:同一个厂家的刀片有无涂层时基体材料是否一样?直接将涂层磨掉就能比较客观的分析。

问:材质肯定是一样的,而且是同一个毛胚出来的

3、带涂层的最大优越性在那里,那就是越临近极限,例如金属陶瓷切削普通HB 280以下的软钢速度是125~210米.带涂层的就是140~245米.如果大家都使用150米的切削速度,那性能上是很难区分的,如果超过200米临近极限,那区别就可以区分出来,但由于一般车削要达到"刀具极限"的主要制约是机床刚性和转速,大部分时间你可以使用的切削速度都是机床的极限承受能力,而非刀具的极限承受能力,所以越高性能的刀片没有超高精度的机床,是很难体现其优越之处!
回:我们要的就是最佳效果(单件成本+效率),并不是要最大速度能不能达到样本里的标称,老外是要效率不计成本的,有的样本里说他的切削速度是按加工寿命15分钟计算的。

这里的“最佳切削效果”是针对你的机床来说的,而不是刀具!在不超出刀具承受的临界值,转速越高、进给越大,“越有效率地加工刀具寿命越长”,另外你所说样本的切削速度寿命是按15分钟来计算的,这句话有很大的错误!请问什么牌子的什么型号刀片,样本给出的综合切削参数是建立在15分钟的??本身切削寿命就不是以时间为计算单位的,是以切削长度为单位的。

还有,我们的机床就这个样,总要因地制宜吧。

这点就算对了,现在国内使用的大部分机床,能达到刀具一半性能的就不错了,切铝合金的那些G级精磨合金刀片,顺便标称切削速度都是300米……起,到800米左右,切削一个外圆50mm直径的工件,最低都要开2000转才能达到最低要求,有空你试试以刀具标称最低切削参数,包括切削速度,切深,进给都达到最低要求,会是什么情况

网友:
回收起来  给二手商

网友(2010-09-29):
能磨的就磨,不能磨的就卖了吧

网友:
可以修磨---->不能修磨---->收集---->回收---->收钱---->买新刀
引用 网友D:

    这个流程比较低碳,呵呵~~~

网友:
我们这里回收价也是100元左右

网友(2010-11-17):
可以回收的
很好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