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挖掘机发动机的一个小问题---请教

楼主(2008-03-13):
朋友新买的一台国产挖掘机,使用的是日本洋马发动机,型号是4TNV98T-S.新车到手后发现发动机废气管排气很多,起初以为是机油加多了没在意,可是用了一个多星期了还是那样,有时还滴油.虽然不影响干活,但是心里总是堵的慌,毕竟是新车,哪位高手能说说这是什么原因?这根废气管子是从那里出来的啊?干什么用的,这样冒废气有时还滴油是不是故障啊?

楼主:
这么多高手怎么就没人帮忙呢?你们行不行啊,不行我去内燃机版块去问问了.................

楼主:
挖掘机发动机的一个小问题求助

朋友新买的一台国产挖掘机,使用的是日本洋马发动机,型号是4TNV98T-S.新车到手后发现发动机废气管排气很多,起初以为是机油加多了没在意,可是用了一个多星期了还是那样,有时还滴油.虽然不影响干活,但是心里总是堵的慌,毕竟是新车,哪位高手能说说这是什么原因?这根废气管子是从那里出来的啊?干什么用的,这样冒废气有时还滴油是不是故障啊?
问过工程机械版块了,可是那里没人搭理我,我想发动机也是内燃机吧,到这来总不会不管我吧...........

网友:
这台机器的废气管是否在发动机的凸轮室罩上的,如是应与进气管路连接。

新机出现问题最好咨询生产企业,因为他们比较专业。

网友:
解决问题的方法有很多种
到社区来咨询当然不错,但是未必能得到及时的回复
因为大家毕竟都是在上班,不可能有专人职守的
来社区基本上都是业余时间上的
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打厂商的联系电话
才买了几天的东西就出问题,实在不行就曝光
看他处理不处理!

网友(2008-06-21):
问过工程机械版块了,可是那里没人搭理我

大家来此是求助或帮忙,版主不应说风凉话
楼主说的是新发动机漏油原因很多,比如由于限制排放的原因,发动机做了改装引起的?可能为满足新排放要求加装的过滤装置?通常不是原厂装的,能发个照片让大家帮忙看看,把标牌照清楚。

网友:
楼主提的问题不是很清楚,首先,排气是冒白烟、黑烟还是蓝烟,其次要看一下油底壳油面有没有下降,水箱里面的冷却水有没有减少,如果机油和冷却水都没有减少,排出的肯定是柴油,冒的一定是黑烟,故障多数出在喷油器上,有可能是喷油压力过低或针阀卡死,并且发动机功率肯定不足。这些是简单常识,楼主只要随便找本柴油机、汽车修理方面的资料看一下就会明白。

网友:
你说的废气管应该是发动机的下排气管,下排气管冒烟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漏油的话漏的应该是机油,只要漏油不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机油润滑的时候会到处流动,密封不好的话也会从下排气管出来。

网友A:
交流:各位高手怎么解决挖掘机工作装置开裂这个令人头疼的难题?

国产挖掘机基本上做的就是结构件——动臂、斗杆、铲斗、行走架和回转平台。纵观国内几家生产挖掘机的企业,无一家能真正解决动臂斗杆开裂的问题,这一问题一直影响着国产挖掘机的市场发展。到现在在国内国产挖掘机的市场份额大约是18%,还有82%的绝大部分被国外品牌占据,我想,只要我们国产产品能够解决结构件断裂的问题一定能把国外品牌轰出过门,就像我们现在的装载机市场一样。希望各位有识之士多多交流,为民族挖掘机的发展献计献策!

网友:
益丰说的有道理

网友:
新挖掘机发动机的一个小问题

很明显的一个外行人自己找堵, 正常发动机就是这样的. 特别是在柴油发动机大功率发动机上更明显, 冬天时更加是这样, 本来发动机就要压缩空气, 缸内的压缩比很高, 活塞永远不可能做到100%密封, 所以就会造成空气, 燃油, 润滑油被气化进入到曲轴箱内, 加上发动机工作时温度很高部份润滑油也会气化, 曲轴等高速运动件产生又气流, 从废气管中排出, 新发动机处于磨合期这种现象就会明明显点, 随着磨合期结束废气排放就减少一点, 经过一段正常使用期后, 又随着发动活塞,环,缸的磨损加大窜气加大, 废气又将加大, 那时才会出现发动机的非正常下排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挖掘机基本上做的就是结构件——动臂、斗杆、铲斗、行走架和回转平台。纵观国内几家生产挖掘机的企业,无一家能真正解决动臂斗杆开裂的问题,这一问题一直影响着国产挖掘机的市场发展。到现在在国内国产挖掘机的 ...

我做过几年小挖,还没有碰到过你所说的问题,应该说,除了设计因素,结构和工艺是包括挖掘机在内的所有产品关键所在,当然也有使用方面的因素,但关键是工艺。

网友(2008-07-27):
有可能是增压器上漏机油吧

网友:
根据你说的现象我怀疑是柴油滤(油水分离器)有问题,且你加的柴油品质差.一般发动机出厂前都会有测试,因此故障的可能性不大.
通知厂家维修,避免损坏发动机影响赚钱.

网友:
13楼的仁兄,楼主说的发动机功率不到50个千瓦,应该是8吨左右的小挖上用的,肯定不带增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