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机床磨头,转速8000,功率5.5KW,不知选什么电机合适?

楼主(2008-03-13):
设计机床磨头,转速8000,功率5.5KW,不知选什么电机合适.厂家?

谢谢!

网友:
用伺服主轴电机吧

网友:
选择变频高速主轴电机即可,在网上搜 主轴电机 ,很多的。

网友:
中频电机也可以吧!!

才8000速度,用中频可以达15000哦!

网友:
机床磨头,转速8000,如果是大孔或外圆的话,好像挺高的!如果是研磨小孔的话,为什么不直接用电主轴?我们就直接用电主轴做过研磨头,效果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