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钢适合调质吗?效果如何?

楼主(2008-03-13):
有位老师傅说A3钢不能调质,请问是不能还是不适合,我记得可以的啊,效果如何?

网友:
A3钢不适合调质,而且实际生产上也没人拿A3钢调质。

真要调质,为什么不用45钢和40Cr?

楼主:
为什么不适合? 含碳量太低?

网友:
肯定地回答:不行的。

网友:
A3钢含碳量低,首先它不适合淬火(表面不加碳势的情况下),所以也谈不到调质

网友:
是不用调质的,我私下认为,虽然在渗了碳的情况下也不用调质,因它的芯还是软的.

网友:
我们把淬火后经高温回火的双重处理称为调质。调质可使零件获得较高的 强度与较好的塑性和韧性,即获得良好的 力学性能。
调质钢大都是碳的质量分数在0.35%-0.5%之间的 中碳钢和中碳合金钢。
而A3钢经过渗碳,表层碳的 含量增加,再经过淬火和回火后,使零件表面达到很高的 硬度和耐磨性,而心部又具有很好的 塑性和韧性。

网友: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70301&highlight=A3
A3钢是否可以进行高频淬火啊? - 热处理 - 中国机械社区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67092&highlight=A3
A3钢能够淬火吗?----请教 - 热处理 - 中国机械社区

A3钢属于普通低碳结构钢,A3钢需要先渗碳,然后调质

网友:
A3钢不能调质,只能渗碳。

网友:
调质主要目的是改善材料的内部组织以提高其综合机械性能。常用于优质中碳钢效果明显。A3是普通碳钢,在炼钢时,只控制其机械性能,而不控制其化学成分,杂质较多,用热处理方法强化其机械性能意义不大。又由于A3刚的化学成分不确定,调质处理工艺参数难以确定,因此普通碳钢一般不进行调质处理。

网友:
这涉及到渗碳钢和调质钢的区别
  渗碳钢都是低碳钢或低碳合金钢,用来保证渗碳零件心部具有足够的韧性和塑性,而表面具有足够的硬度和强度。

  调质钢大都是碳的质量分数在0.35%-0.5%之间的 中碳钢和中碳合金钢。

  普通碳钢,在炼钢时,只控制其机械性能,而不控制其化学成分,杂质较多,用热处理方法

强化其机械性能意义不大。

  而普通碳钢先经过渗碳,表层碳的 含量增加,再经过淬火和回火后,使零件表面达到很高的 硬度和耐磨性,而心部又具有很好的 塑性和韧性。

网友:
7、10楼的回复比较准确,A3只能作为普通钢使用。

网友A:
A3钢是优质碳素结构钢,我想一般热处理都和碳含量有关,只有在含碳量为0.3~1.5%之间效果才可以

网友:
相约泰山别看是个少尉,但是我们的老师了。回答的好!顺便问一下小四轮拖拉机要不要安全气囊啊!

网友(2008-06-18):
又学到东西了 呵呵 谢谢

网友:
这个试飞热处理钢,无法保证热处理质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A3钢是优质碳素结构钢,我想一般热处理都和碳含量有关,只有在含碳量为0.3~1.5%之间效果才可以

A3钢是普通碳素结构钢

在供货状态下,普通碳素钢(A3)是保证力学性能钢,碳素结构钢是不要进行热处理的,如果要热处理,就应该是选优质碳素结构钢。

网友:
学习,又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