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一个绕成圆周的拉伸弹簧?

楼主(2008-03-13):
如何做一个拉伸弹簧,绕成圆周的立体图形?思路是怎样的?

网友:
请问你表达的是这个意思
吗?
我用的折弯

楼主:
如何做的?能否简单告诉一下步骤?

网友:
用扫描也行的有个选项

网友A:
画个圆作为扫描路径,截面尽量与路径在同一平面内,扫描选项选择沿路径扭转。

网友:
方法我同意浪卷云,先在一个基准面上画个大圆,然后在同一基准面上画个小圆,在用扫描命令,在选项中选择沿路径扭转

网友(2008-06-09):
有没有源文件发个上来,拱我们新手学习呀

网友:
做不出来,可不可能说明白一点啊

网友(2011-11-13):
螺旋线                                     扫描

网友:
用扫描的扭转就可以做出来~     建议楼主尝试着做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画个圆作为扫描路径,截面尽量与路径在同一平面内,扫描选项选择沿路径扭转。

“截面尽量在一个平面内”,但要画成两张草图。这是画的骨架油封弹簧。

网友:
扫描属性管理器,选项内容如下图

网友:
这个弹簧的圈数取100,少了。实物是密绕的。但当在属性管理器中把圈数改为200时,显示失败信息。提示内容为:请输入大于0小于等于100的数。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大侠都忙着开年会去了吗?怎么没有人回答啊。先用笨办法画一段再阵列吧。

网友B:
我08的solidworks怎么100都扫描不出来,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08的solidworks怎么100都扫描不出来,急啊

允许输入的最多圈数是多少?我用的是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