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条料冲断/剪切---请教

楼主(2008-03-13):
实现条料冲断/剪切---请教厚度1.3mm,宽3.2,不锈钢调料,是否可以在冲制成型中用上冲头实现条料冲断/剪切?如果可以,冲头材料选择什么?YG? 请高手在草图标出!!谢谢!!!

网友(2025-06-19):
要求不高可以实现,一般薄料或者铝制品更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