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中怎么用圆周阵列?---请教

楼主(2008-03-13):
我在圆柱体上等分开了很多槽,并在其中一个槽上装配了零件,但是我想把所有槽上都装配零件,所有槽都一样,以轴线等分,怎么实现快速装配,请大侠帮忙

网友:
插入---零部件阵列-----圆周阵列
既然是在圆柱上等分.阵列轴线选择圆周轴线,选择角度等分就行了

网友(2010-01-09):
哦,那我也去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试了   的确能用    他们真是高手   晓得这么多命令

网友(2010-04-05):
学习了,真是感谢,呵呵

网友:
謝謝2樓大大的回答,小弟又多學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