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 超微粒指什么?

楼主(2008-03-13):
小弟对刀具一窍不通,还请各位赐教,不胜感谢!

网友:
硬质合金是由硬质 (WC,TiC)颗粒和韧性较好的材料
   (钴Cobalt, 镍Nickel)挤压粘结而成
超微粒指硬质合金颗粒小,
是涂层,看图片似TIALN,修磨还是一样的修了,图层再涂了

网友:
是的,就是硬质合金,只是翻译没有写上,最起码上面的英文德文都写着的,超微粒硬质合金粉末的细度,一般越细越好啦!粘得牢啊!
刀身部分是涂层的,磨完的再涂啊!不过铣刀测刃磨损了就可以扔了,磨完了就变小了,尺寸就不对了!

网友:
尺寸的小就要报废一把刀?
修磨后可以用表检测刀具大小,设置刀补。
省点吧?中国要节约!

网友:
铣刀若是铣侧面 直径小点无所谓了
若是用于铣槽 恐怕就要报废了,不然走插补 ?浪费时间啊

网友(2010-09-06):
颗粒越小,就越瓷实,好理解吧

网友:
超微粒要上高速才行,不然会蹦刀的。

遇过国产的cnc抖动的历害
还说我的铣刀不好用
我就郁闷了
连使用都不会,还买这我这么好的刀具

德国山纳德克精密工具制造公司 cyc系列钨钢铣刀

网友:
谁有刀具之类的书籍。

网友:
上面的说的很专业,像你学习

网友:
超微粒硬质合金就是其最小单位体积在0.005mm 以下

网友:
更正:超微粒硬质合金就是其最小单位直径在0.5um以下